F4V3S飞控失控返航与一键返航

楼主(2020-08-04):
我使用F4V3S飞控,INAV调参,天地飞9遥控,C1固定翼。对自动返航与失控保护发现几个问题特别令人不解:
1. 设置好一个通道用于一键自动返航RTH模式,实际发现在INAV中打通道激活的是RTH模式,但在显示器上显示的是ACRO模式,在飞机上空后切换到返航又了现ACRO变成了RTH模式,但是在地面怎么都是显示 ACRO面不显示RTH
2. 在INAV中设置了失控返航,实际在飞的时候发现如果关控的话飞机没有自动返航,而是两个副翼向一边打,飞机旋转往下掉,赶紧开控控制住。
3.不知道失控返航是不是也需要设置遥控上的设置,以前APM是需要,但天地飞失控设置功能进不去(PPM模式)。
有没有高手能解答下这几个问题,最后能详细点。

网友A:
测试的时候没有GPS信号吧?如果没有定位就不会R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的时候没有GPS信号吧?如果没有定位就不会RTH

有GPS,有19颗星,在地面不显示RTH但在空中会显示出RTH

网友:
只有3d定位并且解锁后才能显示GPS相关模式
来自微站

网友:
失控保护不仅需要飞控端设置,遥控器端也要设置http://wz.5imx.com/m/post/1559801
来自微站

楼主:
谢谢,能不能以天9为例子说下步骤呢

网友B:
对于第二条,可能是你的失控保护选的是坠落,要么就是你的返航高度设的不对,返航高度是以厘米为单位。曾经因为高度单位而炸机了

网友B:
自动返航只有3d定位成功,飞机上天了才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返航只有3d定位成功,飞机上天了才有反应

就是说必须飞机上天才有此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必须飞机上天才有此功能吗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第二条,可能是你的失控保护选的是坠落,要么就是你的返航高度设的不对,返航高度是以厘米为单位。曾经 ...

高度是对的,听说遥控也要设置,网上有富得巴教程没有天地飞的

楼主(2021-05-20):
引用 网友C:
刷apm吧

apm遥控器设置失控返航太麻烦,网上也没人解释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GPS,有19颗星,在地面不显示RTH但在空中会显示出RTH

地面不有定位好。天上有GPS也没用。

楼主:
F4怎样才算地面定位好了呢,地面也有十多颗星啊

网友D:
遥控器不用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不用设置失控保护

遥控要哦不然没有遥控信号了无法切自动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要哦不然没有遥控信号了无法切自动返航

飞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2021-06-29):
引用 楼主:
遥控要哦不然没有遥控信号了无法切自动返航

不明白:都失控了,说明接收机都收不到遥控信号了,你遥控切自动返航,接收机(或者说你的机子)会知道?知道的话,就不叫失控了。

网友:
地面上没有动的情况下不显示RTH, 当高度大于解锁高度10米的时候才显示RTH, 你可以静态测试一下

网友:
对于失控保护,我认为连接地面站的时候关控观察接收机信号是否满足失控标志,比如油门低于多少这种

网友E(2021-08-25):
请问各位大佬,f4v3s飞控的pwm5和pwm6的gnd接哪儿呢?新手没办法发帖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各位大佬,f4v3s飞控的pwm5和pwm6的gnd接哪儿呢?新手没办法发帖问

PWM所有的5V和GND都是通的,接到PWM4上最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度是对的,听说遥控也要设置,网上有富得巴教程没有天地飞的

F4飞控在遥控器确实不用设置,设置一个FAILSAFE通道就足矣了,RTH不用设置,开关拨到FAILSAFE生效的档位,或者关控后自动触发失控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F:
PWM所有的5V和GND都是通的,接到PWM4上最近。

网友G(2022-05-07):
哈哈哈,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其实是因为要返航首先要离开家20m以外,你3d定位后拿着飞机走20m然后打返航就能显示rth了。

(这个时候有的飞机会小油门运行,有的会全油门运行,一定要拿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其实是因为要返航首先要离开家20m以外,你3d定位后拿着飞机走20m然后打返航 ...

f4v3s plus没有了上天切rtl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固件升级到4.1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