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神给推荐一款牙签机机架

楼主(2020-08-04):
目前在看迅猛龙,但是空间有点小,第一次自己装机感觉有点困难。打算搭配银燕1404和格普20a飞,图传用熊猫的三角,桨用kk家的65mm两页,电机是9mm孔距,摄像头用小平头哥。如果有更合适的配置麻烦大佬给个建议,感谢

网友A:
银燕1106现在有活动,5个199,所以也组了个牙签玩,飞控是化骨龙13A飞塔,机架in all硬格,搭配gf3018,2s550mah,动力和续航应该都不错,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银燕1106现在有活动,5个199,所以也组了个牙签玩,飞控是化骨龙13A飞塔,机架in all硬格,搭配gf3018,2s5 ...

您好 哪家店在搞活动啊?没有找见啊  方便告诉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银燕emax品牌店,问店小二可以按活动价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1106现在有活动,5个199,所以也组了个牙签玩,飞控是化骨龙13A飞塔,机架in all硬格,搭配gf3018,2s5 ...

感谢感谢,价格挺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价格挺香

简易买4500kv,上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易买4500kv,上3s。

只有6000kv的搞活动,可惜了

网友B:
65的两叶桨,用1103电机应该就可以了,配80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的两叶桨,用1103电机应该就可以了,配8000KV?

最后选择了3寸机架,致盈1207配的75mm两叶桨或者银燕3寸三叶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选择了3寸机架,致盈1207配的75mm两叶桨或者银燕3寸三叶桨

空机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机多重?

快递还没到

网友C:
迅猛龙牙签机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迅猛龙牙签机你值得拥有

哈哈,货到了好几天了没时间装,痒痒的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