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适合什么直升机?

楼主(2020-08-04):
大家好,退魔四五年,最近闲着又想玩模型。
不知道1500以内有什么小飞机?
到手飞或者单机,kit也可以反正闲着。。。

谢谢推荐

网友A:
k110吧。性价比高配一个好点的遥控一共1500差不多。主要是练习很耐炸。如果有基础还是m2吧不一样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10吧。性价比高配一个好点的遥控一共1500差不多。主要是练习很耐炸。如果有基础还是m2吧不一样的感受

前辈你好,我翻了论坛大家都说M2好,然而也即将出m1所以我现在就是等m1出来先,谢谢

网友B:
模拟器、k110、x3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k110、x360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C:
k110是真的耐炸,我技术不好,其它飞机总是要修,但K110差不多全勤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k110、x360

我反正觉得,m2属于x360退而求其次的的产品。机子是好飞机,不过论练习来说,x360这个机子明显更成熟一些。再往大就是470皮、380、500pro这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110是真的耐炸,我技术不好,其它飞机总是要修,但K110差不多全勤

感觉价格不便宜可以加点钱买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反正觉得,m2属于x360退而求其次的的产品。机子是好飞机,不过论练习来说,x360这个机子明显更成熟一些 ...

你还是推荐360入门

网友D:
个人建议,论坛上收个450,回去搭配控和接收机,自己折腾一下就能飞,还锻炼了动手调试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论坛上收个450,回去搭配控和接收机,自己折腾一下就能飞,还锻炼了动手调试能力

二手全套约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论坛上收个450,回去搭配控和接收机,自己折腾一下就能飞,还锻炼了动手调试能力

我看两千上下新机都有自动导航,救机那些辅助,这样应该没那么难吧

网友E:
等等,M1快出,想要小的可以想想这个,130级别。250级别可以选M2, 要便宜就买EXP版本,很好飞的。两个都是OMP Hobby的

网友F:
450l 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等,M1快出,想要小的可以想想这个,130级别。250级别可以选M2, 要便宜就买EXP版本,很好飞的。两个都是O ...

这两个我有在关注,口碑不错,m1好像1500以下全套,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金属件,我有点金属情怀,塑料感觉好掉价。你们说的130和250指的是机身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0l 是不错的选择

有点超预算哈

网友:
450L都超预算的话还是飞飞模拟器算了。航模就是烧钱的玩意,1500入了门,后续维修升级都是几何方式上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论坛上收个450,回去搭配控和接收机,自己折腾一下就能飞,还锻炼了动手调试能力

这个建议靠谱

网友:
【遥控设备】:四百到七八百多协议遥控器一台;

【入坑建议】:模拟器必须练!模拟器必须练!,机体升级路线可以考虑k110→120(可考虑月底的M1)→M2(老款可改205mm桨)→上不封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两千上下新机都有自动导航,救机那些辅助,这样应该没那么难吧

如同山寨手机的功能比大牌手机功能多,但都没卵用,脚踏实地的好

网友:
模拟器 + X360飞机

网友:
拉玛比较适合新手

网友:
让人买360以下的机子就是劝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我有在关注,口碑不错,m1好像1500以下全套,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金属件,我有点金属情怀,塑料感觉好 ...

m1我已经下订了,金属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我有在关注,口碑不错,m1好像1500以下全套,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金属件,我有点金属情怀,塑料感觉好 ...

130,250其实是一些著名飞机的代号,用来比较大小的。不过也可以用浆长来说,130用的应该是100mm左右的浆,250用的是205mm浆,m2应该短一点,175mm,Oxy2用的是215mm, SAB Fireball是280mm

网友:
如果没用模拟器练过,一定要先练模拟器,不然一飞就炸,一炸就修,那就很快又退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1我已经下订了,金属版

多谢指导!又懂了一些,m1金属多少人,我也想看看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m1我已经下订了,金属版

从哪订的,某宝问了都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