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内转子电机飞电直的吗?

楼主(2020-08-05):
如题,一直想上500,看内转子电机比外转子便宜一半,KV数和重量差不多,有人试过吗?

网友:
内转子一般不都是车用四级无刷电机么,那个散热都不行,不适合飞直升机,咱们直升机的外转子无刷电机尾部都有个散热涡轮的哟

网友:
500的电机也不贵啊

网友:
地平线的小机有

网友A:
以前华科尔的直机有用内转子的无刷。
内转子一般转速高,扭矩小,散热不太好。
直机需要转矩大的电机,因此外转子更合适,且散热好一些。

网友:
内转子最适合船用,可以水冷

网友B:
老亚拓500的电机本身就是内转子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亚拓500的电机本身就是内转子的啊

亚拓电机其实不是内转子,是外转子电机多加了一个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拓电机其实不是内转子,是外转子电机多加了一个外壳。

额,,没拆过,十多年没看见没啥印象了,只记得外面不转,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拓电机其实不是内转子,是外转子电机多加了一个外壳。

确实是这样,外面一个外壳

网友:
其实楼主不要图一点点的价格,上主流的绝对没错,省心、放心。要知道炸一次机都搭上了

网友:
是的,玩直机的要做好心理准备,都说固定翼越炸越旧,直升机越炸越新

网友:
10多年前一个2024内转子电机改装丘比特或ESKY004是一件很时尚的事情,那时候改装好的机子能卖700多一台呢,十年后100元都不值了,这就是潮流,我至今还有几百个2024内转子存货呢,去年下半年还收了几百个地平线的10MM、12MM内转子电机,看我头像,就是12MM内转子马达座主电机的直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华科尔的直机有用内转子的无刷。
内转子一般转速高,扭矩小,散热不太好。
直机需要转矩大的电机,因 ...

华科尔的那个12MM外径短板的内转子电机非常不错,KV5000的,可以用来飞130X也可以用来飞K120,不知道原来是用在那个机型的,我偶尔获得一个

网友: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