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勤较多的阿凡提/PC-21飞行视频

楼主(2020-08-05):
今天分享2个飞行视频,都是很普通的飞航线绕圈,且只飞了2-3圈就降落,只是现场风稍有点大。

阿凡提是飞翼80涵道黄色涂装,好多模友在飞,好飞稳定,降落无压力

PC-21是FMS出品,但更换了好盈60A电调、APC9×8油机桨,进出气口做了些优化(见此帖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4764
现在飞这机主要用6S 2600,比较轻盈,续航大概6-7分钟

都只是普普通通的飞行,不喜勿喷

网友A:
PC21用原厂那个电机?换成两叶桨?

楼主:
确实是偶遇,这架70 yak130是首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偶遇,这架70 yak130是首飞呢

你在成都的机队规模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21用原厂那个电机?换成两叶桨?

是的,电机仍是原配的KV750,原配的5叶10×7,还要4S电压飞,实在慢的难以忍受,
所以飞了2起落就换桨了。
因为原配电调只有40A且只支持4S,我将其换成好盈60A了,并做了气流导板使机头进入的气流全部从电调处吹过。

实际飞行下来(比较激烈的飞行方式),电机还是有点热的,从桨罩传出来的热度大概能感觉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电机仍是原配的KV750,原配的5叶10×7,还要4S电压飞,实在慢的难以忍受,
所以飞了2起落就换桨了 ...

换了多大的二叶桨?我用复仇著名演员的3648 870KV 10x10的原厂桨飞过。就是那桨罩不平摆动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多大的二叶桨?我用复仇著名演员的3648 870KV 10x10的原厂桨飞过。就是那桨罩不平摆动太厉害了

APC 9×8 油机桨

初期用原配桨罩切孔改造,但震动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可能是原配桨罩太长,难以做到精确的平衡调整。

后来改用了50E用的桨罩,就好很多了。

这桨罩原本是白色的,自己用油笔画的螺旋线。

网友:
这个桨罩是多大的?我也准备换一个。用木桨

楼主:
这桨罩大概10年前买的,具体规格不记得了,只能按图参考机头的口径推测了。

网友B(2022-06-28):
引用 楼主:
APC 9×8 油机桨

初期用原配桨罩切孔改造,但震动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找不到9 8的桨叶啊,只有9 6的a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9 8的桨叶啊,只有9 6的apc

大概1年前,我还买到 APC9×9的电动桨,深圳的店家。不知现在还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