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亚拓550的注意了,分享几个省钱划算的小窍门(持续更新)

楼主(2020-08-05):
此处应有掌声
首先是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亚拓550机子重,那有啥改善方法呢?
肯定是有的么,首先不可能加一坨轻于空气的玩意,那只能在机身机械结构上面下功夫。
亚拓550pro、dfc、L、x这几个系列的大齿都是112t的那玩意,包括650x也是,那就完全可以改了
直接换650x的单向总成H7NG003XXW  这时候想怎么超转就怎么超转,再不用怕单向爆炸啦(能爆就鬼了)
附加H65G001XXW 650单向轴承套、H65G002XXW650尾驱动主齿、 H65H001XXW650x主轴
剩下就是什么改600、改650、改700的事了

网友:
就只有改单项吗?还有什么一并说一下。

网友A:
550用700级单向。。。真是想坏都难。。不过要坏也简单。。

网友B:
emmm,方案是个好方案,这个价格缺也高出不少

网友:
再重也没有kds5.5重

楼主:
第一步是改单向,第二步是使用副厂件。
这个机子能使用副厂件有好几家,vctrc、飞越、非耐克斯、嘉迪(对质量不放心这家可以忽略)
这几家基本都有550-700系列的尾管、传动轴和其余的配件,很划算。放心买这几家的东西,质量没问题。

第三步是推荐除550x外全改成600尾管,换12s动力组。别看现在加长了,动力换成12s又花了一笔费用,不过730mx二手价450,可以置换同样一颗750mx或者4035,700-45电机。电调用凤凰120、好盈v3 100ahv都很划算。
12s整体功率比6s翻了一番,但是电池选择小了一号,原来用6s 5200对电池压力很大,现在换6s2600-3000对电池压力小很多,电池选择就没必要特别好的了(相对于原来选择格式电池和其他家的2600),而且电池寿命显著增加。(需搭配2s电调或bec)

第四步是给飞机换易损件,舵机臂是可以换飞越的易损舵机臂的,这玩意炸就炸了,比返厂舵机便宜一些(哪怕deko、gdw这种也需要出单趟邮费的)。附加我之前的给600换伞齿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428438&extra=
找到相应的配件直接换就行,老款550的齿和新款区别就在直齿模数不同,伞齿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用700级单向。。。真是想坏都难。。不过要坏也简单。。

单向一般是不大可能坏的,但是550这种我就飞爆过单向,所以为了一劳永逸直接换掉。单向我记得应该可以换非耐的一个件,算是亚拓副厂。
换掉单向后主要就可以可以为之后的最轻且靠谱的改700做准备了。

楼主:
升级600后就有一些便宜的600桨可以考虑了,我机子就升级600,定速2400飞比原来550飞2600感觉还滞空感强很多。
不过升级600及以上桨推荐更换新款600系列横轴,单独升级600可以用原来那种横轴,副厂价格是12两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m,方案是个好方案,这个价格缺也高出不少

看你怎么想了,改单向是为了一劳永逸,毕竟很多人飞的很爆,容易爆单向炸鸡。改了这机子就可以无脑超转了。
然后改进也是为了之后其他改进做铺垫的,包括电池改进(我个人认为电池是一台飞机中最大的易损件,如果保养合适可以省很多),整体手感的优化之类

网友C:
改12s功率并没有翻倍。仅仅是电调功率上限翻倍而已。输出功率相同时,同样能量的电池12s和6s压力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C:
爆单向不是超转的时候爆。超转时单向和主轴是在转动,只存在磨损。突发的大载荷时才会爆单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12s功率并没有翻倍。仅仅是电调功率上限翻倍而已。输出功率相同时,同样能量的电池12s和6s压力也是差不多 ...

不过确实相对来说电流小了一半,就跟12s 2600和6s5200,同样c数,毕竟电调那边mos允许的电流还是同样的,这边电池输出c数不变,电池能够发挥的功率就变大了。我个人感觉整个电装压力也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爆单向不是超转的时候爆。超转时单向和主轴是在转动,只存在磨损。突发的大载荷时才会爆单向。

是这样的,超转没拉起来就单向爆了。另外持续的比如说侧摆等动作我感觉也是比较吃扭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12s功率并没有翻倍。仅仅是电调功率上限翻倍而已。输出功率相同时,同样能量的电池12s和6s压力也是差不多 ...

而且在更换电机后整个扭力也增加了,相对效率也提了一点,不过主要还是600级允许的电池更大一些,达到3300的话整体输出功率也比原来6s5200高很多

楼主:
同样情况有比如说原来的450改480,电池从3s 2200换成了6s 1400,确实好飞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确实相对来说电流小了一半,就跟12s 2600和6s5200,同样c数,毕竟电调那边mos允许的电流还是同样的, ...

电流减半,电池容量减半,所以电池压力还是一样。只有电调功率上限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减半,电池容量减半,所以电池压力还是一样。只有电调功率上限变大。

是的,不过600桨比原来550桨浮力大很多,上更大电池这个动力比又下来了

网友:
12S好得多,扭力大,电设压力小

网友D:
改装的飞机飞起来没有比原设计顺手,特别是加长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装的飞机飞起来没有比原设计顺手,特别是加长版

亚拓,550x,正好就是600尾管

网友(2022-10-26):
引用 网友C:
电流减半,电池容量减半,所以电池压力还是一样。只有电调功率上限变大。

所有的电路设计,耐压很容易做到,耐流很难,而且电流越大,相对线路的发热损耗会加大,相同内阻,电池也更容易发热,6S转12S,看似功率一样的情况下,电流会减少一倍,这些线路因电阻产生的能量损耗减少4倍

网友E(2023-01-28):
最近一直想入550x 但是咸鱼出的太少了 不知道要不要退一步上500x就好了 虽然550已经步入了大机的行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近一直想入550x 但是咸鱼出的太少了 不知道要不要退一步上500x就好了 虽然550已经步入了大机的行列

470桨飞机和550桨的飞机飞起来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470桨飞机和550桨的飞机飞起来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其实我自己考虑的话 要么就是380要么就是550 肯定是一大一小都要买 前后顺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