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朗宇这m2恶心到我了。

楼主(2020-08-06):
        最近m2出了个exp版本,看到有个塑料桨夹和十字盘,考虑到这小机炸鸡成本终于能下来了,于是买了点配件。想要替换掉那个金属塑料桨夹。
        一装发现横轴怎么不够长了?好家伙,原来是塑料桨夹弄大了两个轴承的台阶。要解决只能买exp版本的中联。怎么说呢,瞬间对朗宇这种变相圈钱行为很反感。

        你说塑料强度不够,可以。给玩家一个加长的横轴不就行了?非要玩家重新买个中联,就很恶心。

楼主:
错怪朗宇了。。。对不起
exp的塑料桨夹轴承和初版的桨夹轴承尺寸是不一样的。初版中联想换exp的桨夹一定要买60块带轴承那个,不然装不上去。

网友:
当初也和楼主一样的想法,仔细对比说明书后发现轴承高度不一样…其实金属桨夹也不错哟,弯了还能扳回来~

网友:
新版能换塑料桨夹吗?

网友A:
型号版本不同,个别配件不兼容,好正常。

尾电机才真的恶心,买回来才发现插头尺寸变了,和飞控不能对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版本不同,个别配件不兼容,好正常。

补张图。

网友:
不可能呀,有模友都正常换了,但似乎强度有些问题,容易开裂。

网友:
2019款,就连悬停还未炸鸡,看着说明书感觉很复杂。

网友:
看了新款的尾管,好像还没配件卖啊,圆的多好啊

网友:
水贴佬,被你导师看到你这么菜估计强制退学

网友:
楼主你好,不知能否帮忙给量一下M2主轴和十字盘球头直径是多少,我看看M2旋翼头和斜盘能不能用在别的机子上,谢谢!

网友:
我买的就是初代的,金属的。

网友B(2020-10-31):
请教一下楼主。m2大桨夹很容易变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m2大桨夹很容易变形嘛

我好像是炸过大概两三次吧,不过每次都不是很严重,暂时没有发现金属桨夹有变形,虽然没坏,不过我已经换成了塑料桨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