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朋友要求配台五寸入门机 -- 装机篇

楼主(2020-08-06):
疫情期间在家不能出门在群里结识了一位新模友。给他介绍了大疆套餐眼镜天空端遥控器。经过一段时间的涵道机的练习,他请我帮他配台五寸。正好我也要更新下(修下)飞机。下面就是我的配置。化骨龙f722 + 好盈60a四合一32位电调。电机t motor乘风2207 kv2550。机架,mark4 非hd版本。
下面是选择购买原因和过程。

首先是飞塔选择,本来想省事,买套成品。话说我一直在用大通,感觉质量售后都不错。想着f4也够我用,一套在330左右吧。但是化骨龙f722突然开车169送LED和gps,看朋友圈里都在讨论这个,反馈不错。结果观望错过了这班车。这几天价格又回到了169虽然没有赠品了,但是不能错过。这个价位和f4几乎一样,而且还是大疆天空端直插设计。又发现了好盈60a这款,主要原因也是性价比高(qiong)。32位的电调,还是老牌子,玩固定翼的谁还没有几个好盈电调呢。这套组合430+。这样这套性价比最高的组合就诞生了。

为了链接他们,我们需要做的是调整原装飞控电调线序。

这样很轻松就完成了,电调飞控链接。想想以前入魔时分体电调,那一顿焊。这个也太轻松了。之后拿出飞控带的连接大疆天空端的接线。图传,摄像头和接收机,一次性完成。

电机选了一个省电的型号,和一个相对知名品牌。没上6s是因为,他是新手,炸机是必经之路,炸电池成本有点高。焊电机是唯一使用电烙铁的地方。还有焊xt60。
最后是机架的,朋友被人推荐买了个仿mark4机架,还不是hd版本。

首先是天空端位置不合适,魔改去掉铝柱改螺丝。后来发现电调的电容没地方,只好把机臂安装在底板下面。转180度安置电调。这个是mark4 即使是hd也有这个问题。

电机是我新手朋友焊的,第一次用电烙铁,还是不错的。因为这是唯一需要焊的地方,就把这个工作让给他了。

选择这个机架的两个优点是1仿制品很多,炸机置换成本低。2摄像头拍不到桨。
其实在机架的选择上,我也是做了很多功课的,比较很多机架,mark4 hd, 翼飞,创世泰克…
同时,求大神推荐更合适的机架。要求1摄像头拍不到桨。2安装简单。
我个人更喜欢一体底板的,简洁。求推荐。谢谢
先写这些吧,做饭去了。又一次被现实拉回来了。

网友A:
这个化骨龙,带上gps后。可以设定一键返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化骨龙,带上gps后。可以设定一键返航吗?

这是装机篇,之后会有调参,试飞…炸机姐妹篇。回复你的问题,这个飞控带气压计,配合带地磁的gps刷inav应该支持返航,悬停。

网友B:
个人喜欢创世泰克

网友C:
我也买了所谓的仿MARK4HD,装好后机臂有虚位会前后动,还有就是万恶的电源线没地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喜欢创世泰克

漏桨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所谓的仿MARK4HD,装好后机臂有虚位会前后动,还有就是万恶的电源线没地方出

mark4不是最理想的,我正在找更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ark4不是最理想的,我正在找更合适的。

Mark4更适合模拟图传

网友D:
我觉得mark4hd挺完美的呀,电容装机头(不过我没装),电源线扎在中间铝柱上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mark4hd挺完美的呀,电容装机头(不过我没装),电源线扎在中间铝柱上出来

现在就是这么安装的,但是机臂就只能安装在底板下面。第二组铝柱换了长铝柱,第三组安装不上了,因为天空端,扩孔改成压柳帽。所以不完美。昨天调参完事了,等疫情好转出门试飞。大连加油

网友E:
小强,j5,speedy bee,FT5,这几个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强,j5,speedy bee,FT5,这几个都不错

谢谢。小强哪款?能装下大疆天空端?j5不错。ft5研究过,好看。魔改了下ix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