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a D6 充电器放电只有 0.4A?

楼主(2020-08-06):
内部放电设置3A,实际放电只有0.4A?

网友:
这个充电器每个通道内置放电功率最大15瓦  你用3s电池到不了3a的  其次  这款充电器放电时平衡头内好像也有电流  但是充电器只显示输出线的电流

网友:
放电模块

网友:
我的才显示0.3a

网友:
充电器放电感觉不太靠谱 不如自己连几个大功率得灯泡什么得来得快

网友A:
外部放电吧,或者直接插在外场胶枪上也有1.6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放电吧,或者直接插在外场胶枪上也有1.6A左右

不是内外的问题,是充电器标称的3A根本达不到,如果只能这么小电流放电我就退掉算了,原来用A6还能2.5a放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内外的问题,是充电器标称的3A根本达不到,如果只能这么小电流放电我就退掉算了,原来用A6还能2.5a放 ...

D6的外部放电可以到15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6的外部放电可以到15A啊

外部放电怎么放?

网友:
接大功率电阻放电。

网友B:
接个灯泡在充电器能1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灯泡在充电器能15a

在哪里接?

网友:
就是啊,你们这帮支招的也不说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接?

你问下卖家或者厂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接?

算了,估计你也问不到,把放电电阻或者灯泡接进充电口1,然后电池插充电器后面也可以放电的

网友:
用我的这个放电器,150W,

网友:
PTC放电热效率比斯特的电阻放电强太多了,价格便宜一半不止

网友:
50W,2A,内部放电的充电器,放电也行

网友:
50W平衡端口放电,或用这种专用放电器,最大10A,静音。

楼主:
还是a9方便,自动放电平衡,一键操作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