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朋友要求配台五寸入门机 -- 调参篇

楼主(2020-08-07):
论坛上不是关于调参软件的安装教程,这里就不详讲了。但是说说碰到的问题。因为是教小白,所以所有步骤都是语音,视频远程指导安装的。

安装bf先,但是接上飞控后,不识别。需要查看设备管理器。

根据提示,需要下载

但是安装后,还是不行。于是,下面这个软件厉害了。

然后就好用了
剩下的设置就简单,比如端口,接收机和数传去天空端。抱歉,因为这部分是视频,就没有截图了,略过。如有需要的同学,下面留言,我补发。
设置解锁开关,osd。测试电机转向。
通过下面的软件调整转向。也很简单。

这都是一般设置,关于开始rpm滤波,pid等,等疫情好转出门试飞再调。不过小白新手可能用不上。大连加油!

网友:
驱动人生是真厉害!

网友A:
请问有没有外场调参app,pid 这些需要边飞边调,带电脑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外场调参app,pid 这些需要边飞边调,带电脑太麻烦

有,用speedybee

网友A:
哦哦。感谢  原来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感谢  原来用过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有小小的bug,就是调osd时rssi的显示会随机的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外场调参app,pid 这些需要边飞边调,带电脑太麻烦

有啊,speedy be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外场调参app,pid 这些需要边飞边调,带电脑太麻烦

BF 4.2已经有官方的安卓版的调参软件了,GITHUB上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BF 4.2已经有官方的安卓版的调参软件了,GITHUB上可以下载

是么,那太好了。我去看看,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speedy bee

大佬 麻烦你通过一下好友 有点事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