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测评】二战黑科技——DWhobby的Fi 156像真机电动版开箱测评(无视频)

楼主(2020-08-07):
本次测评给大家带来的是DWhobby出品的Fi 156“鹳式”联络机。这架飞机翼展1.6米,外观漂亮、造型独特,是一架比例大概为1/9的像真机。售价空机版1099元,带电装版1599元。

测评视频时长18分钟,分为开箱、装机、调试,请在WiFi下耐心观看~

不方便观看视频或者想要了解装机细节的模友可阅读以下测评文章~

原型介绍
它的原型是一架在二战中曾为轴心国立下大功的飞机。1943年德军的“橡树行动”中,作为联络机的Fi 156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超载飞行,营救出了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

这次行动虽然在整个二战中的实际意义不大,但开创了特种作战的先河,也给当时的德军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Fi 156由格哈德‧费斯勒制造厂设计生产,目的是作为战场联络使用。因此它有着极低的失速速度和极其优秀的短距起降能力。据测试,两三级的逆风下,它的起飞距离50米,着陆距离仅有18米。机翼可以向后折叠90度,便于地面运输。在战争中,它经常被用作空中指挥、侦查和校炮等。

Fi 156总共生产了两千八百多架,有20多种变体,目前还有不少当年的飞机在全球各地的航展中做飞行展示。可以说这是一架非常成功的军用飞机。

上面介绍了不少原型机的背景,那么Dw的Fi 156像真机是一架什么样的飞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开箱
这架飞机有空机和带全套电装两种版本,我拿到的是搭配全套电装的版本。开箱后发现后座上可安装MG-15机枪,所以应该是Fi 156的C-2版。据了解,这款飞机可以改装油动,在后面的测评中我将为它装上一台四冲甲醇发动机

这架飞机的机身为全木质框架结构,框架外表的蒙皮边缘处理的很精细。塑料的座舱玻璃透光度很好,喜欢FPV的玩家可以试试在机舱中放个摄像头。

机身下表面和后部没有蒙板,在机身下表面等曲面很大的部位蒙皮处理细致,收缩力度非常均匀。

磁吸式上舱盖,前面有塑料片插入缝隙固定,不过开箱后发现前面有一些开裂,在装机的时候还要对边缘处理一下。

机翼有着很大的展弦比,前后缘很厚,结构上虽然没有蒙板,但收到货两周也并没有发现变形,可见有着不错的制作工艺。

每侧机翼有三个舵机位置,其中一个舵机控制动态的前缘缝翼,此处是这架像真机的一大亮点。

作为一架二战前的飞机,这款飞机的尾翼设计很独特,舵面的面积超过了安定面面积,外端还有迎角补偿,可以在大动作的时候减小操作力量,属于当时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航模上,可以减小舵机的受力。

机翼的折叠机构很有特点,具体效果在外场飞行测评中再进行体验。

玻璃钢头罩的喷漆工艺有些一般,颜色相接处和合模线处有略微小瑕疵。

除了飞机的主要部件外,这架像真机还搭配了很多零配件,具体细节在此处不过多介绍了,直接开始装机部分。
装机
起落架部分使用了几种不同粗细的钢丝,安装较为复杂,此处注意参考说明书。

木质仿真件的粘贴,说明书中说使用快干胶,但我担心快干胶粘贴木质和钢丝会开胶,所以将钢丝适当打磨后使用树脂胶粘贴。安装完成的起落架外观精致,不过没有真机那样的减震。

安装平尾时测量好相对距离,保证好它与机翼的平行关系再粘贴。

垂尾在假组时发现方向舵前缘的开口不够,会卡住升降舵,还需要自行打磨合适后进行粘贴。

套机搭配了17g金属齿模拟舵机,安装简便。据之前STICK飞机上的使用来看,性能足够。

机头部分需先测量后自行打孔,不过安装时发现厂家对电机座的粘贴胶水过多,影响了电机的安装,所以我对它进行了适当的打磨。

配套的电机为2817 KV900的无刷外转子电动机,同等级配件的兼容性不错。玩家后续升级飞机可不购买电装,还算方便。
电机架为可以拆卸式,方便损坏后更换,也方便后期改为油动。但是需要根据铝角自行测量打孔,如果误差较大,很容易导致拉力线偏差,所以这里非常考验安装精度。

原配的电调为中特威的60A电调。

不过飞盈佳乐提供了一款新品,固定翼系列的高端电调,所以我为这架Fi-156使用了该电调,顺便体验一下。而且还带有一个wifi模块,非常有趣的调参功能。

机头罩由3颗自攻螺丝固定,需在安装好电机座后再测量打孔。

原厂搭配的是12*6尼龙螺旋桨,不过像真机不搞像真桨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所以我使用了赛朗提供的高品质木桨,并且参考真机涂装进行了仿真喷漆。

下面就是这架飞机非常独特的机翼安装了。

安装前缘缝翼时比较复杂,需要粘贴几十个小木片,而且需要保证孔位对齐,以防影响缝翼动作。

然后粘贴机翼上的像真零件。

根据舵机摇臂和舵机尺寸粘贴舵机座,这里需要对每个木块精确安装,否则舵面的动作会不一致。

每侧机翼三颗舵机,分别驱动缝翼、襟翼、副翼。

该机为可折叠机翼,翼根处还有一段,我选择将翼根段直接粘贴在机身上。

主梁插管没有限位槽,咨询厂家后,我选择用皮筋来做简单固定。

机翼部分还有一组斜撑,需注意,要在飞机正放时定位打孔,否则翼根处会有很大缝隙。

最后粘贴纸、仿真件,机枪、天线和机腹的圆桶,不过我没有查到圆桶是什么,有了解的模友可以给我留言哦~

贴纸不太仿真,使用的竟然是DWhobby厂家的英文缩写。不过也没有太失真,真机的机身机翼也有英文字符。

经过了五六个小时的装机,这架电动版Fi 156终于装好了。

调试
调机时一定要先拆下螺旋桨,以免意外。前些天有个模友忘记拆桨打手了,所以室内调试时一定要注意。
由于本机的最大亮点就是它的前缘缝翼,所以这次主要讲讲前缘缝翼的设置。
前缘缝翼是一种能够提高飞机临界迎角的增升装置,具体增升原理我们会在之后的文章中具体介绍。现代的很多飞机都安装了前缘缝翼,有固定式和动态的。在设置时需要非常注意缝翼的动作大小,也就是行程量。

最小位置时,可以设置到缝翼后缘与机翼表面1-2mm。最大位置是关键,绝对不可气流出口大于入口,否则会变成阻力板,而且还会使上边面气流过快分离,造成失速速度过高,很容易炸机。所以入口大出口小是这个缝隙的设置关键。

但是说明书中并没有详细说明此处,建议厂家可以给出缝翼舵面的参考行程量。

我把缝翼设置在了遥控器的旋钮开关上,经过不同角度的试飞,找到一个飞行感觉最舒服的位置后将其固定住,以免误触导致事故。
通过开箱和装机,我发现这架飞机的装机相比DW的STICK飞机比,要难很多,许多地方要自行加工和修改,需要玩家有一定的航模经验和基础,属于定位高端的航模产品。

这样这架Fi 156像真机就搞定了,下期带大家试试它~

网友:
能90度完全折叠的话,还是很方便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