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称垂直起降,大家有练吗?

楼主(2020-08-08):
能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
我做过倾转摄像头的垂起
一般是目视降落的 降在自己身边
如果摄像头朝下垂直降落 应该跟多轴差不多的难度

网友:
这个没练过。正常fpv降落能降在自己身边。

网友A:
穿越的真谛在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的真谛在技术

这也是技术啊。

网友:
不是技术是运气吗?

网友B:
增加一个图传,摄像头朝下,地面两个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个图传,摄像头朝下,地面两个接收机

两个图传会相互干扰。

网友C:
垂直起飞不用练就可以做到,垂直降落做不到,只能由远到近对准地点缓缓降落,我目前的精度在40CM见方内,主要原因是镜头视角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垂直起飞不用练就可以做到,垂直降落做不到,只能由远到近对准地点缓缓降落,我目前的精度在40CM见方内,主 ...

谢谢大佬回复,一次在树林里面飞,飞到树顶上了,当时不知道如何降落,所以提出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一次在树林里面飞,飞到树顶上了,当时不知道如何降落,所以提出了这个问题。

不客气,碰到降落一次不成功时可以用低空盘旋(半径大小依实际情况而定)的方式重新对准目标点,然后由远到近,由高到低始终在视野里锁定目标点慢慢降落,当然第三人称很容易做到,换第一人称就难了,多练习后就能做到了。

网友:
增加一个两路AV切换器,共用一个图传,用遥控切换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