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cpx bl2 和devo7e 怎么对不了频

楼主(2020-08-08):
按照说明书,先飞机上电 ,蓝灯闪烁,然后开控,设置对频 ,几秒后尾舵rudder打全右,直到蓝灯恒亮 ,等了好久蓝灯一直闪
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么?

网友A:
不用打右一樣能對上

楼主:
很奇怪,对频很难,对上了,也好像控制不正常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你的D7E用得啥固件,要是用D5.0固件可以上
https://deviationtx.com/forum/model-configs
找一找适合你的机型配置文件。下载下来复制到控里指定的文件夹里试试。

楼主:
用dsm2对频成功了,dsmx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