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垂直起降固定翼的探讨

楼主(2020-08-08):
垂直起降在2014年是非常火热的话题,到现在玩具级别的模型厂家也生产出来能垂起的固定翼,也给一些爱好者有了更多选择.大家来喷一喷你飞过得垂起固定翼
<

网友A:
飞过地平线的X-VERT,是一架尾座式垂起飞翼
优点很明显,两个电机,两个舵机,控制四个通道,没有一丝浪费,悬停的时候机翼负责前后和偏航 不像很多垂起那样成为死重,也没浪费
缺点也很明显 悬停时不抗风
程序有一点点问题,悬停转平飞的时候会爬高,而不是定高转换;平飞转垂起的时候会拉1/4筋斗,猛烈爬高
这就导致了不能在室内体育场飞这架飞机的平飞模式,因为高度不足。
降落时非常慢,因为有气压计,起到了限速的作用,避免机翼上气流反向流动。在低电量时,如果能定高转悬停,可以滑翔到近地面,在三五米处转悬停节省很多下降时间,更不容易炸机。但如果要先爬高再转悬停,就要留很多电量给降落用,平飞时间就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过地平线的X-VERT,是一架尾座式垂起飞翼
优点很明显,两个电机,两个舵机,控制四个通道,没有一丝浪费 ...

谢谢,我感觉垂直起飞降落,三角翼是目前最合适的,可是朋友还是想用冲浪者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