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的选择

楼主(2020-08-09):
      花了两天改的48CM手抛机结果拿去试飞不到15秒就炸,还好这飞机抗操不过试了6次每次都是出手不就即炸!感觉速度好快反应不过来比之前玩的好小子飘飘机快多了。作为一个老菜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
   1,翼展48的手抛机是不是真的不如68翼展的好飞。
   2,48翼展和68的各自重量要控制到多少范围才有飘的感觉?我目前的48手抛机配1106无刷整机起飞重量在93克非得好快。

网友:
太重了吧

楼主:
68的手抛机会不会好飞一些

网友A:
48cm的一般70g以内会比较好飞,68cm的130g以内比较好。希望飞机比较飘的话68cm的单发1106或者1504,48cm的单发或者双发85空心杯就可以了

网友B:
手拋机一般本身就比较重,用的EPP材料密度较高,所以在同样翼展的情况下要比正常航模飞机要重,因此要像飘飘机那样飘比较难,而且要控制好重量又要动力充足就更难了。

网友C:
一般来说越大越好飞。。你把48cm的电装 装68cm肯定好飞多了。要减重,挖空。。有些手抛机里面有钢珠配重,注意拿掉。

网友D:
改个大点的会很好飞,我改过某宝上1200mm的大手抛机,很飘,很慢~~~就是不抗风。

网友:
轻是关键

网友:
越大机越好改,好飞,小机重量的控制比较严格

网友E:
我55的手抛机改出来起飞重量还不到100g,还用的1504的电机,楼主这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cm的一般70g以内会比较好飞,68cm的130g以内比较好。希望飞机比较飘的话68cm的单发1106或者1504,48cm的 ...

谢谢你的指教,你和另外几个前辈的改手抛机的帖子我看了好多遍,受益不浅,另外请教下48和68的哪种更值得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cm的一般70g以内会比较好飞,68cm的130g以内比较好。希望飞机比较飘的话68cm的单发1106或者1504,48cm的 ...

另外请教下48的手抛机1,8520单发用副翼和升降舵,2,用720双发差速加升降舵,哪种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拋机一般本身就比较重,用的EPP材料密度较高,所以在同样翼展的情况下要比正常航模飞机要重,因此要像飘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越大越好飞。。你把48cm的电装 装68cm肯定好飞多了。要减重,挖空。。有些手抛机里面有钢珠配重,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个大点的会很好飞,我改过某宝上1200mm的大手抛机,很飘,很慢~~~就是不抗风。

主要是手抛机小巧,太大了话就失去了便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55的手抛机改出来起飞重量还不到100g,还用的1504的电机,楼主这个重了

谢谢我手头有48    66   84三种规格手抛机,到时都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个大点的会很好飞,我改过某宝上1200mm的大手抛机,很飘,很慢~~~就是不抗风。

什么配置的,以前玩过比较轻的飘飘机,有风时候表现为,顺风时候飞得贼快,逆风时候非得很吃力,经常是越飞越远最后炸鸡。你所说的不抗风大概就是我说的这情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配置的,以前玩过比较轻的飘飘机,有风时候表现为,顺风时候飞得贼快,逆风时候非得很吃力,经常是越 ...

有风时候表现差不多是这样,风再大些机翼变形比较严重。配置:电机2205kv2300  电调30a小蜜蜂  杂牌bec  4s850mah    vt5804图传   foxeer摄像头

网友F:
我84翼展改猎鹰,2204电机,6寸马力浆,1500毫安3S电池,30A电调(20A也可以),4个金属舵机,重量440克,照样好飞,可快可慢,抗风良好,4  5级风照样飞,只要降落技术好,风不是问题,技术不好,静风照样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84翼展改猎鹰,2204电机,6寸马力浆,1500毫安3S电池,30A电调(20A也可以),4个金属舵机,重量440克,照 ...

不过对菜鸟说飞得慢才有充足时间来反应打舵,飞的太快的话飞机炸了人还没反应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你和另外几个前辈的改手抛机的帖子我看了好多遍,受益不浅,另外请教下48和68的哪种更值得 ...

不敢当。不过48和68这个主要看你手上现有的设备,48想飞的飘的话需要用伟力或者地平线这样的集成接收机才能控制下来重量。68的话也不能上太重的设备,需要5g舵机和小无刷。所以如果手上有集成接收机,就改48的,如果有小无刷和小舵机,就改68的。
48的手抛用单8520最好控制在50g以内,也就是泡沫飞机掏空到30g,8520+桨5g,集成接收机5g,电池+其它导线等8g这样,推重比才能超过0.7。
控制的话,副翼转向肯定是远比差速好飞,差速转向风大一些就随波逐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敢当。不过48和68这个主要看你手上现有的设备,48想飞的飘的话需要用伟力或者地平线这样的集成接收机才 ...

谢谢,根据我现有的装备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的玩68靠谱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配置的,以前玩过比较轻的飘飘机,有风时候表现为,顺风时候飞得贼快,逆风时候非得很吃力,经常是越 ...

一直想改个手抛机玩玩,拖拉了两三个月还没动手。

逆风飞远的情况,可以俯冲回来的。逆风俯冲——然后切着风拉高——再调整角度俯冲,几次就回来了。俯冲的时候,注意油门控制,速度上去后就可以慢慢收掉油门,有点耐心,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想改个手抛机玩玩,拖拉了两三个月还没动手。

逆风飞远的情况,可以俯冲回来的。逆风俯冲——然后 ...

对老手来说没问题,对于菜鸟和半吊子来说没有这种操作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敢当。不过48和68这个主要看你手上现有的设备,48想飞的飘的话需要用伟力或者地平线这样的集成接收机才 ...

请教个问题,我今天改了66的手抛机,用的350的2S电池,现在已经把舵机,接收机,电调,电池都尽可能的前移了靠近头部,发现还是重心不对头轻,你们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我今天改了66的手抛机,用的350的2S电池,现在已经把舵机,接收机,电调,电池都尽可能的前 ...

应该是电机的位置太靠后了,68手抛的后面机身比较重

网友H:
不加电,抛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机的位置太靠后了,68手抛的后面机身比较重

应该是飞机后面太重,飞机去掉钢珠后空重7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机的位置太靠后了,68手抛的后面机身比较重

电机在机翼后缘正上方,不算很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加电,抛下试试看

不加电装手抛直接抬头然后失速下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在机翼后缘正上方,不算很靠后。

这样的话就是重心靠后的原因了。这个机子我当时改的电机放在机翼中间用450ma2s电顶到头都勉强压住,还是掏空了后机身的情况下

网友:
我的48cm80+g,速度还好啊,实在不行可以改成双翼,速度会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