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问题求助

楼主(2020-08-09):
新买的M2,今天出去试飞,悬停的时候拉升降后飞机会回弹一下,就是会点一下头。飞圆周航线的时候要不停的拉升降修正。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应该调试哪里?谢谢

今天去外面试了下,问题仍然存在,录了个短视频:

https://b23.tv/LO2USN

请教各位大佬帮忙看下这是否正常

更新:
寄回工厂返修了,给重新刷了飞控,现在没问题了。在寄回工厂之前跟工厂技术沟通过程中,一度怀疑我在用六轴模式飞,后来又说这飞机头重,就是会低头,唉,真不知道说什么。不过还是很热心的帮我解决了问题,这点赞一个。

网友A:
默认是6轴模式,看看你5通道映射到哪个开关了,掰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6轴模式,看看你5通道映射到哪个开关了,掰一下就好

是在3d模式下

网友:
转速调高点试试。

网友B:
模式是不是给错了,描述有点像开了自稳

网友C:
球头扣太紧,新机就是这样。
把油门曲线调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球头扣太紧,新机就是这样。
把油门曲线调高一点

好谢谢。周末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是不是给错了,描述有点像开了自稳

模式没错的,是3d模式。今天录了视频 https://b23.tv/LO2USN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式没错的,是3d模式。今天录了视频 https://b23.tv/LO2USN

感觉舵量很小,可以搞大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舵量很小,可以搞大点试试。

大幅度拉升降不会回弹,可是这种小舵量是常有操作啊。就想知道是不是M2都这样,都这样我也就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幅度拉升降不会回弹,可是这种小舵量是常有操作啊。就想知道是不是M2都这样,都这样我也就忍了

感觉是模式不对了,我的机子没有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模式不对了,我的机子没有这情况

谢谢,看来是这个飞控有问题了

楼主:
已返厂修好,是飞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