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R2 设备维护升级,自制心情小件

楼主(2020-08-09):
近几天回顾老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8231
意识到这台TDR已经飞行到了四个年头,也到了该保养的时候了。
这次拆开保养的重点对象是旋翼头,轴承以及电调
最近使用好盈200 4.1搭配K800,在大兔子上又遭遇了一次空中断电保护,加上之前TDS上的经历,推断是兼容性存在某些问题,保险期间还是更换了K200电调。
TDR2 安装电机线的时候需要特别留意端子间距问题,因此这里定制了几个不同高度的紫铜柱。

红色线缆连接了一个JLog 2.6数据回传
反正都要拆机,不如再做几个心情件

3D打印的天线座,喷漆有点不均匀...

刚好避开伸缩脚架,长度能探出头罩

增加了一个GPS小支架,比贴在尾舵机上面要好看多了

旧的电池长期不用性能有所减退了,从朋友处收来更新的7S电池,大家都不经常飞,电池多半都是放老化了。

接下来是更换旋翼头,这次打算做个小改造,将TDS的旋翼头改装到TDR2上

TDS旋翼头的好处是不用调节胶圈松紧,在1600转的时候手感极为肉,起降很稳,当转速超过2000之后则会自动压紧,恢复正常反应。

拉杆需要改造一下,中间是自制的的PEEK管

老旋翼头拆下来维护,螺丝氧化了看着有点丑

Henseleit原厂旋翼头用的都只是10.8级螺丝,而且时间长了会氧化。淘宝买的镀镍YFS基本上没有这种问题

前海试机,收工

网友:
高级,只有口水!

网友:
好机!万一摔了有配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画了图,机加工了几个接线柱,我K200+K800C飞了好多起落,非常安全

K250+K850C,空中熄火一次

按我理解这种模型用的电子产品都是小批量作坊,测试什么的也不是很充分,各种组合条件比较复杂,出不出问题真的就看运气了

网友:
高级,好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我理解这种模型用的电子产品都是小批量作坊,测试什么的也不是很充分,各种组合条件比较复杂,出不出问 ...

模型设备在工业上都是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