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模拟器怎么删掉Radio Transmitter控制选项?

楼主(2020-08-09):
如题,虽然已经校正好了摇杆,但是每次开机进入模拟器都会发生飞机乱飞无法控制现象。后来发现问题出在开机系统自动选择了“Radio Transmitter控制选项”,如图第二行选项。请问如何能关闭这个选项?让系统自动选择上面一行的"InterLink Elite (Active)"选项?

网友A:
一般你先打开软件,后打开遥控器,就可以自动识别Inter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你先打开软件,后打开遥控器,就可以自动识别InterLink

谢谢提示,感谢!到底还是军衔高我一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你先打开软件,后打开遥控器,就可以自动识别InterLink

刚刚按你说的方法试了,还是不行,先开电脑进入软件程序,软件提示打开遥控器,打开遥控器后飞机乱跑。方法无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按你说的方法试了,还是不行,先开电脑进入软件程序,软件提示打开遥控器,打开遥控器后飞机乱跑。方 ...

我futaba +飞鹰模拟器。每次都好用

网友B:
我想要一个模拟器,谁能给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要一个模拟器,谁能给我一个

便宜卖给你个G7?

网友C(2020-12-23):
是原版的搖桿 應該不會出現第二個搖控器圖示
有插入支援的密狗 或是無線的密狗 用自己的搖控器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原版的搖桿 應該不會出現第二個搖控器圖示
有插入支援的密狗 或是無線的密狗 用自己的搖控器把

谢谢,是成套带遥控器的G7模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成套带遥控器的G7模拟器

KS 9108 那個不是正版的手柄 如果有支援G7 在USB插入電腦裡 開起模擬 進入控制器選擇 就會看到有兩個圖示
拔掉KS 9108 那個 模擬就無法開啟了
正版的手柄外觀長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KS 9108 那個不是正版的手柄 如果有支援G7 在USB插入電腦裡 開起模擬 進入控制器選擇 就會看到有兩個圖示 ...

我说的使用遥控器和G7买的是下图这样的,请老师判别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使用遥控器和G7买的是下图这样的,请老师判别一下?

包装上是KS9106,实际遥控器上写的是KS9108

网友C:
是的 這款不是原版的 是能玩 多合一模擬器的一體機  用原版的G7模擬 在控制選擇裡面 才會只有上面那一個圖示
這個原版手柄 可能可以拿來玩多合一 裡面的幾個模擬 要試過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這款不是原版的 是能玩 多合一模擬器的一體機  用原版的G7模擬 在控制選擇裡面 才會只有上面那一個圖 ...

网友(2021-02-06):
引用 楼主:
便宜卖给你个G7?

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