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48手抛改电滑制作过程分享

楼主(2020-08-10):
成品图

起飞重量62.4克,机身没有挖空。自己制作的折叠桨,推重比为1。还未试飞。刚做好,整理了一下制作过程的图片,分享给喜欢玩手抛机的模友做个参考。折叠桨请参考我的另一个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2378

楼主:
首先,给机头安装减速组。参考折叠桨尺寸,仔细切下机头前端的尖部,将减速组的大齿轮轴对准切好的机头截面中心扎一个洞并按下大齿轮的印,以此为参考掏出大齿轮的空间和电机安装空间。

楼主:
确定好空间位置,粘好减速组,测试大齿轮运转是否平滑。如果有泡沫擦到,用尖头镊子和刀慢慢切除多余的泡沫。
设计散热结构。泡沫散热很差,必须对减速组做一些散热措施。我的方案如图。电机下方直接挖透散热,机头舱盖前端开进气口,电机后方适当挖空并在机头两侧挖出散热气道。实测电机持续半油门有发热但不烫手,全油门30秒时烫手。

楼主:
机头切下的尖锥截面不是圆形,用牙签在截面中心扎洞,然后慢慢扩大,一次性筷子上裹双面胶,插入尖锥截面中心孔粘好固定,再用手钻调高转速,用砂纸打磨圆滑。此过程未拍图片,相信大家也可以自己完成这一过程。

楼主:
设计机翼快拆结构(就是单纯的想做快拆)。
机翼参考了一米手抛机的两侧机翼结合方式,手工切分出如图的形状,然后用竹签在两片机翼合适位置扎出深孔,以插入梁加强。这里我用的是2mm方碳杆。
由于安装舵机,机翼无法直接插入机身上的机翼安装孔,所以决定切分机身上侧,作为一滑块横向推入并可以在纵向卡住,防止因机翼升力过大、安装强度不足导致机身和机翼分离。

网友A:
这个必须支持,坐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支持,坐等更新

谢谢支持

楼主:
发几个图作舵面大小参考。根据我的经验,滑翔机平尾舵面需要大一点,否则舵效太差,控制困难。副翼开了长条形副翼,准备做襟副翼混控。大舵面放下襟翼时减速效果更好。正常飞行时舵量调小即可。

楼主:
对了,这架飞机没有开垂尾舵面。用的是微型四通道接收机,设置襟副翼混控已经把通道占完了

网友B:
顶起,关注后续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起,关注后续发展。

哈哈,谢谢支持

楼主:
考虑到重心问题,升降舵决定采用舵机前装,钢丝套管拉杆的安装形式。懒得剖开机身了,直接在机身外侧挖槽嵌入特氟龙管,外面胶带固定。制作时忘拍图片了,只能把封好胶布的地方撕开一点拍照了

网友C:
高颜值,正经折叠桨滑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颜值,正经折叠桨滑翔机

哈哈,谢谢夸奖

楼主:
测量机翼的舵机安装位置,安装机翼舵机。我为了实现襟副翼混控下较大的襟翼角度,舵机在中立点时摇臂是偏前的,毕竟2克舵机行程也小,如图中所示。
懒得多调机了,就直接让摇臂在垂直机翼的位置,装好舵面拉杆。此位置是副翼舵面中立位置。如果不想设置襟副翼混控,舵机就按正常装法安装即可。
这里副翼舵面斜切缝在机翼上表面,铰链在下表面,是为了副翼下放时不会有结构上的卡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好

谢谢夸奖

楼主:
尾翼直接用一根牙签垂直穿透并穿入垂尾固定的。要是怕两侧晃动,就前缘粘点胶布固定下就可。上面图里有牙签插入位置,就不再放图了。

楼主:
舵机连杆全部做好,飞机组装好,测试重心。发现重心位置比较合适,稍微靠后一点点,所以采用机头挖槽放入接收机,机翼下重心位置处挖槽放入电池的形式。这样也有好处,就是换用不同重量的电池对飞机整体重心影响极小。电池仓用胶布做了易拉带,方便取出电池。

楼主:
电池仓位挖出,然后挖好副翼和电源线的走线孔,大小够穿过舵机线插头就行

楼主:
总装。如图,先把舵机线穿入走线孔,然后接上电池,将机翼后缘卡进机翼后缘槽,再将前缘压下卡入前缘槽,整理舵机线。将滑块沿侧边按卡位推入到安装位置并贴胶布加固滑块和机翼。合上舱盖,此时飞机已经可以飞行。出于美观考虑,我没有把电池仓开在机身下侧。如果想方便的换电池,还是建议电池仓开在机身下侧比较好。

楼主:
图片顺序反了,大家将就看哈
接上面的图

楼主:
下面放一下我自己设置的混控模式。我也只是滑翔机新手,如有错误或建议请批评交流,定虚心听取。

楼主:
speed模式,飞机动力爬升时减小阻力之用

楼主:
cruise模式,飞机正常巡航飞行时使用。副翼在中立点。

楼主:
thermal模式,副翼适当下放增大机翼弯度以提高升力,盘旋或适当减速飞行时用

楼主:
airbreak,空气刹车最大角度,降落减速用

楼主:
其中,speed模式升降舵微微上翘,cruise升降舵处于中立点,thermal升降舵微微下放。airbreak时升降舵适度下放,随襟翼下放角度增大而增大

楼主:
至此,这架飞机的制作和初步调试完成。过些时候有时间了去试飞一下

楼主:
下午去试飞了一下,五点左右。气流特别乱,风切变很明显,飞机又轻,只能一直带动力飞。飞了两三把没法飞,只好作罢。从飞的这几把来看,副翼舵面确实偏大,带动力飞时太灵敏了,关闭动力时速度下降,还比较容易控制。襟副翼减速效果极为明显,降落时打开襟翼,两米内速度就能降到轻松手接。升降舵面做大是正确的,不带动力时依然可以保证比较好的俯仰控制。总体来说,这次试飞对飞机动力飞行性能还是比较满意的。滑翔性能就无从得知了,只能等下次天气好了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回馈

哈哈,谢谢支持~
这段时间比较忙,天气又一直不好,没时间飞了,飞机有人想要就出掉了,滑翔性能我就没法测试喽……
等过段时间闲了再做一架重量更轻的玩~哈哈

网友(2022-05-22):
这个折叠桨的设计正是我想要的,谢谢

网友:
好手艺啊 好多学习的地方

网友(2023-02-18):
太细致了!每个细节感觉都考虑到、拍到了!好贴!

网友:
推重比>1   ?

网友(2023-06-02):
引用 楼主:
设计机翼快拆结构(就是单纯的想做快拆)。
机翼参考了一米手抛机的两侧机翼结合方式,手工切分出如图的形 ...

这快拆结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