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己的外置多协议高频头

楼主(2020-08-10):
     之前,给大家介绍了DIY四合一高频头模块(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22524167)。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DIY基于PPM和串口的多协议高频头,ppm多协议高频头主要针对有PPM教练模式的遥控器,几乎所有的遥控器都有PPM;串口的多协议高频头针对的是Open-TX系统的遥控器,如frsky,Jumper T16、T18等等。此外置多协议高频头是根据github开源的Multiprotocol-TX-Module自己DIY。DIY的外置多协议高频头采用STM32单片机,github网提供了全套的资料,包括原理图、PCB、刷机工具、BootLoader、固件等等。       第一步,根据github提供的资料,画原理图,根据自己的需要并制作PCB,主要是增加外挂915接口。

接下来就是找嘉立创打样验证。
        第二步,焊接电路板,由于采用的是0603的贴片,焊接难道不大(忘了拍照,以后补上)。
        第三步,就是给STM32单片机刷BootLoader了,根据需要选择PCB上面的3.3v和5V跳线,连接TTL串口工具,如CH340,CP2102等等,TTL串口工具的TX、RX对电路板上的RX、TX。短接BOOT,把TTL插上USB。就可以刷BootLoader了。

        第四步,给刷了BootLoader的STM32单片机刷多协议固件,这个固件需要到github区下最新版本。然后将外置多协议高频头插上USB,刷机软件自动识别端口,并进入DFU模式,然后就是给外置多协议高频头写入固件。

         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测试外置多协议高频头。以Frsky X9D+为例,将外置多协议高频头插上外置高频头接口,编码开关对着0,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将遥控器设置成外置高频头模式,遥控器会读出外置多协议高频头的版本号。

          然后就是与各种接收机对频。经过测试,CYRF6936、CC2500、A7105、NRF24L01对应的接收机都能对频控制。此外置多协议高频头还留有外挂915的接口,可以进一步支持915的接收机。

至此,外置多协议高频头的自制介绍完了。

网友:
大佬帮我看看把伟力X6控里的高频头(一个CC2500),如何正确焊接到华坑D7E控里。

我有一个或者二个头不知道正确的接那里。谢谢。

楼主:
gnd对gnd,vcc对vcc,mosi对sdi,miso对so,sck对sck,csn对a13

网友A:
现在新出的OPENTX控都白菜价了,还是霍尔摇杆触摸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出的OPENTX控都白菜价了,还是霍尔摇杆触摸屏的

低价的opentx遥控器你敢用吗?各种减配,开关电源的钽电容都减了,遥控器有各种莫名其妙问题,还半夜鸡机叫,这种遥控器不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价的opentx遥控器你敢用吗?各种减配,开关电源的钽电容都减了,遥控器有各种莫名其妙问题,还半夜鸡机 ...

等出货了拆开看看,不会太差吧

网友B:
没看出来做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做成功了

说明你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做成功了

网友:
多协议做着玩玩是可以,用同一厂家的接收够用稳定性更好,不建议搞多协议用不同厂家接收,后出的哪些OPENTX新控多协议只是噱头

网友:
楼主,技术太牛逼!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