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伟力X6控里的高频头,焊接到华科尔D7e上

楼主(2020-08-10):
一、我想让华坑的D7E控直接控制亚拓150X和伟力K124,所以琢磨着把伟力X6控里的原装高频头拆下来(其实就是个CC2500),焊接到华坑D7E里。
类似下图:
二、我专门收集了一些改装焊接资料,首先是搞清楚了伟力X6控原装高频头的(其实是个CC2500高频头)每个引脚。
如下图:

三、还大致搞清楚了这个伟力X6控原装高频头的(其实是个CC2500高频头)应该接在华坑D7E上的那些引脚上。
如下图:

四、我又查了一下华坑D7E的相关焊接引脚的电路标识。
如下图:

五、感觉有些资料图片提供的引角焊接有一个或者二个不是很好搞明白,有大佬告诉我,可以用排除法,
反正只要是VCC  和  GND  没错就不会坏。希望有成功的大佬直接给个正确的接线图。
谢谢。
我又上论坛查了下资料,有下面的图有焊接的方法:

还有deviationTX固件讨论群的高手直接告诉我怎么接:

焊好后还要记得正确修改一下 Hardware.ini 檔案的設定值

最说一下改装后的结果:
1、把X6控的高频头改装到D7E上后,修改一下 Hardware.ini 檔案的設定值,能对频伟力K124,但是不论我怎么改那个精调和细调,K124的控制反应速度都很慢。
2、还是不能用SFHSS 模式对频亚拓150X。
3、还把X6控搞费了。重新把高频头装回伟力X6控后,开控后,推遥杆各个通道都没有反应了。

网友A:
M1出来150X应该彻底被淘汰了,真够折腾的,我手上这两台又变成收藏品了

及时高频头移植成功,DEVO的逻辑控制150X设置也是头大的事情,我还是飞的130X,继续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出来150X应该彻底被淘汰了,真够折腾的,我手上这两台又变成收藏品了

及时高频头移植成功,DEVO的逻辑 ...

我在deviationTX的官网上搞到一个亚拓150X的配置INI文件,是用S-SFHH协议的。所以我想继续折腾一下D7E正常控制亚拓150X,也想以后飞伟力K124少带一个控,直接一个控飞两个直机。本来加了卫星用得DSMX协议,我觉得卫星的天线太长,又要研究改INI配置文件中的通道设置,我还是尝试一下吧 。纯属折腾。不折腾的能正常控制亚拓150X  我就不罢休。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deviationTX的官网上搞到一个亚拓150X的配置INI文件,是用S-SFHH协议的。所以我想继续折腾一下D7E正 ...

我当初也想用D7E一统天下,我伟力机子占了一半,另外一半是各种各样的机子

我有两台D7E,一台是四合一全能高频头的但还是不能完全对上sfhss协议,这个协议动作延迟半秒,上次吵架被我砸了,节省了一台手机
现在在用另外一台三合一的,这台虽然没有全能高频头,但改了三头六臂,竟然有四个三段开关和两个旋钮开关,摇杆还改了,超级舒服,下次吵架砸IPhone也不砸这台了

虽然入了本地的大机群,但是对大机还是没什么兴趣,还是飞130X舒服,清晨飞几个电一天都舒服,10台轮流飞,飞烂了统一修,现在唯一一个难题就是射尾桨了,尾桨桨根太脆弱了,经不起暴力自旋

网友B:
mosi接sdi
miso接so
sck接sck
csn接高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初也想用D7E一统天下,我伟力机子占了一半,另外一半是各种各样的机子

我有两台D7E,一台是四合一 ...

感觉你的控和机机一样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i接sdi
miso接so
sck接sck

非常感谢,你是成功改过的吧。csn接高频控制是接到那个点上。谢谢再帮解答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当初也想用D7E一统天下,我伟力机子占了一半,另外一半是各种各样的机子

我有两台D7E,一台是四合一 ...

现在又出来一款TX18S OPENTX的控,性价比王,可以把那些控全扔了

网友:
CC2500那项改A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又出来一款TX18S OPENTX的控,性价比王,可以把那些控全扔了

好的,谢谢推荐,我了解一下。感觉这个王者控太大了。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我这只加一个高频头,只接6根线,不用飞线到CPU那里去吧!

网友D:
Hardware.ini 檔案的設定值 怎么修改啊?有没有传送门
我D7e收来的时候已加好A7105和24L01高频模块,现在我按照教程又加了个x6高频头(cc2500)。
来自微站

网友:
Hardware.ini 檔案的設定值 怎么更改?有没有传送门
我收的D7e原来加了A7105和24L01高频头。现在我按照教程又加了一个伟力x6(cc2500)的高频头,Hardware.ini 檔案的設定值 不会改。
来自微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推荐,我了解一下。感觉这个王者控太大了。

TX16SE,399的都出来了,大一点总比一堆好吧,下次吵架把那一堆控全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Hardware.ini 檔案的設定值 怎么修改啊?有没有传送门
我D7e收来的时候已加好A7105和24L01高频模块,现在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131&extra=&highlight=Deviation&page=1
这里面有如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16SE,399的都出来了,大一点总比一堆好吧,下次吵架把那一堆控全砸掉

别别别,您还是直接买一个吧,又多了一个爱妃控。

网友(2020-09-17):
引用 网友A:
我当初也想用D7E一统天下,我伟力机子占了一半,另外一半是各种各样的机子

我有两台D7E,一台是四合一 ...

10 台 130 X ,土豪 ……
来自微站

网友E(2020-12-31):
    首先向有想法、会动手的高手致敬!
我也刚进K100。 正寻思把它的X6控高频头移置到D7E上。 苦于没这能力。
一翻贴找到这,如获至宝!   有几个问题,望不恪赐教:
1、改后能控制 K100吗?
2、K124的控制反应速度都很慢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3、硬件改造您说得很明白了, 改完后要刷什么固件?
4、改完后要修改什么文本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向有想法、会动手的高手致敬!
我也刚进K100。 正寻思把它的X6控高频头移置到D7E上。 苦于没这 ...

1、能控制K100的,但是就是反应太慢。2、无论怎么改大值 ,小值,还是控制K124反应太慢。
3、你要是想控制就直接上淘宝上三合一高频头,那没问题。
4、买了三合一高频头,卖家有说明书你后面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5、你要是想知道刷什么固件,我这有刷的工具和使用说明以及D7E的  D5.0支持中文的固件给你,留下邮箱就行了。
6、至于三合一高频头装好后,如何修改必须的参数,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131&extra=&highlight=Deviation&page=1
这里面有如何修改。

网友:
多谢楼主细心回答.
我已按你的讲述焊完硬件、刷了固件、改了设定值。
但对不上频! 没反应  。开机秒入,没有对频过程。
请教: 如何对频?

网友:
在哪里修改频率偏移参数?

网友E:
搞定了!  固件不对!  刷纯英文版的,  秒对频.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定了!  固件不对!  刷纯英文版的,  秒对频.  没有问题!!

哦,原来是这样,把你刷的固件给我发一个邮件谢谢。26286100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