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穿越机中油门抖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8-10):
新装的机低油门和高油门都很平稳,只有油门在中等附近会出现明显抖动,画面出现波纹震动。飞塔都是有做减震,且飞控和电调中间用海绵做了支撑。电调固件是96K的,网上有说24K的会出现中油门抖动,但我已经刷到96K问题还是存在。

机身强固定,电机有加装减震垫,用来抑制共振,但效果不明显。
RPM滤波也开启了,无论增加滤波还是降低滤波效果同样不明显。
电调Dshot600 双8K,BF4.17固件。

网友A:
换桨 换电机 依次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桨 换电机 依次排除

大神,新电机和新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新电机和新桨。。。

共振和新旧没有关系
每个电机和桨都有固有的震动频率
如果刚好和你机架相同 就会产生共振

网友B:
不知道是怎么抖动。如果只是画面受影响给摄像头和图传加个bec或滤波就好了。如果飞机也抖,要么共振厉害,要么电调噪音大,可以加个高频低阻的大电容,电容线长不要太长,越短越好。可以双管齐下。TPA也可以调整一下,但我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值。

网友C:
是电调驱动方式带来的中油门震动,airfleet公众号里有相关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振和新旧没有关系
每个电机和桨都有固有的震动频率
如果刚好和你机架相同 就会产生共振

已经调好了,去掉电机减震垫就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怎么抖动。如果只是画面受影响给摄像头和图传加个bec或滤波就好了。如果飞机也抖,要么共振厉害, ...

已经调好了,去掉电机减震垫就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调驱动方式带来的中油门震动,airfleet公众号里有相关的文章

我看过,推荐刷到48K,因为我是96K所以不是电调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电机减震垫的问题,去掉以后就不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