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眼镜与摇控的连接不上,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0-08-10):
玩十几年直机的,好几次入坑穿越,终于还是被穿越搞死了。

近来入了大J FPV套装,新买的的一台翼飞穿越没有问题,各部件对频连接都OK了, 但原有的一台本来用FUTABA接收的翼飞穿越,怎么都连接不上,飞控里面看不到遥控的通道信号 ,眼镜里面各通道摇杆的信息也显示为0,就是打各摇杆没有反应,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检查天空端到飞控的连线。

网友B:
重点检查OSD的连接线,眼镜里边的显示读的是飞控收到的回传信息,飞控是通过OSD接口收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OSD的连接线,眼镜里边的显示读的是飞控收到的回传信息,飞控是通过OSD接口收信息的

我现在对天空端眼镜和摇杆之间的控制逻辑不是很明白。

我现在是有两台穿越机,两台机都是用天空端做接受的,现在其中一台没有问题,另外一台出现图中的情况,就是飞控和眼镜都读不到摇控的通道数据。
但眼镜左下角有显示摇控的图标,而且是满格的信号,您说的天空端读的是OSD的信息,但天 空端本身就是作为接收机用,那么这个自身的通道信号难道还需要等飞控的OSD才能传递至眼镜吗

有什么办法能排除一下问题所在?????

楼主: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指导下???,谢谢

我QQ  VX 211466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OSD的连接线,眼镜里边的显示读的是飞控收到的回传信息,飞控是通过OSD接口收信息的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指导下???,谢谢

我QQ  VX 211466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天空端到飞控的连线。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指导下???,谢谢

我QQ  VX 2114661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对天空端眼镜和摇杆之间的控制逻辑不是很明白。

我现在是有两台穿越机,两台机都是用天空端做接 ...

需要的 你仔细看下天空端的说明书 有SBUS是传输控制信号的 也有OS(串口RT TX)走数据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