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家老款MB设定问题

楼主(2020-08-10):
如图,应该是3.0版本吧,怎样把速率模式调成锁尾模式?

网友:
调陀螺仪感度

网友A:
遥控器上有个通道专门设置陀螺仪感度,一定范围是锁尾一定范围是非锁尾。你翻一下对应版本的电子版说明书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有个通道专门设置陀螺仪感度,一定范围是锁尾一定范围是非锁尾。你翻一下对应版本的电子版说明书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