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涵道Yak130飞行中疑似失控

楼主(2020-08-10):
配置情况:
飞翼的70涵道yak130,6S PNP(配天行者60A电调那款)
接收:12年买的Frsky-6接收机(实际是7通接收)
E51陀螺仪(15年买)

状况:飞行过程中偶尔会出现疑似“失控”情况:
   出状况时飞机处于稍有倾侧的转弯姿态,速度/油门中等或小油门,偶尔出现打杆无反应情况,持续1-2秒后又能恢复控制

关闭E51陀螺仪飞行时,仍偶尔会出现上述情况

飞机是8月刚买,目前已飞行26起落,接收机和陀螺仪比较旧了,但之前在其他飞机上飞行是完全正常,从没出现类似情况(否则早扔了)

在地面/家里做过一些检查,包括持续4-5分钟的不断打舵测试舵机(无异常);检查过接收机电压(万用表测5.44V,全部舵机/收放一起运转的时候接收机电压无变化)

如果有什么不太确定,就是E51是粘在一片塑料卡片上然后固定在电池仓内

因飞机有此情况,又无足够时间对上述部件做替换检查,在此咨询大家,有无经理过类似情况呢?

楼主:
补充:上述“失控”表现主要是打副翼无反应,感觉好像副翼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1-2秒后恢复正常。
而在地面怎么检查都是正常的...

网友:
轻微失速了,和接受啥无关系

楼主:
应该跟失速没关系,出状况时飞机速度并不慢,也不是大仰角或大倾角的姿态。

但几次出状况都是飞机处于左倾 (逆时针航线五边航线) 需要打副翼修正姿态的时候出状况

网友:
本地摩友有过类似情况,原因不明·····

网友:
气动上讲,可能是转弯时向离心方向滑动导致机翼上方出现向上的乱流,乱流方向指向机头方向后上方,遮盖了右侧副翼(向上打)的舵效。雅克130是半个上单翼,所以整个机背都在气流屏蔽区内,不像T45那种在进气道外缘有机头气流影响,可以在翼身结合处开辟一个较为稳定的箭头形气流带,所以会感觉很明显。也许可以尝试在前缘加装翼刀改善一下。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大舵量

楼主:
前面也说了,症状并不是气动或失速相关原因

就是遥杆打副翼飞机无反应,感觉好像副翼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或者说副翼舵机不听话),然后1-2秒后恢复正常,挺神经的。

网友:
但你也说是“感觉”副翼卡住,地面测试全部正常,不如加个摄像头到天上看看吧

楼主:
这是个好提议!

网友A:
感觉你到成都已经3个机子了。那边场子90涵道可以起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也说了,症状并不是气动或失速相关原因

就是遥杆打副翼飞机无反应,感觉好像副翼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 ...

我也是最近开始有这个现象

也是逆时针飞航线,第二边飞到头左拐,飞机处于左倾状态时,失控。不过我不光是副翼卡住,连动力一块没了。

等1-2秒后,动力和操控才恢复,也是时有时无的。一开始没经验,飞远了看不清姿态炸了几次。后来不敢飞那么远那么低了,也是同样的状态失控,不过能看清姿态,基本就能救回来。

都想换控了,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到成都已经3个机子了。那边场子90涵道可以起降吗?

90机子,非重型机可以飞,类似F104这种不行。
但这场子空域不够开阔,只能飞飞航线,全速通场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最近开始有这个现象

感谢你反馈的信息,
这样看来,问题出自电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电调原因导致BEC断电?)
原机配的60A电调,对于12页的70涵道我从开始就有些怀疑的
因为接收等设备一直是好好的,
下一步先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反馈的信息,
这样看来,问题出自电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电调原因导致BEC断电?)
原机配的60A ...

我是3架不同的飞机,电装配置都不一样,但用的同一个接收机。接收机已经拆开来看了,好好的,也没看到断线。

貌似其他的接收机没问题。但是最近太忙,没时间仔细验证。明天好好仔细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看看是接收还是控有问题。

网友:
碰到过你这种情况,排出来是黄赛集线器的问题,可能也是因为被溅到过水,建议你检查副翼线杜邦头,拆掉陀螺仪,排查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反馈的信息,
这样看来,问题出自电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电调原因导致BEC断电?)
原机配的60A ...

昨天找到我的失控的原因了,接收机天线末梢没了..............所以距离远了或者被电机遮挡就会失控。

目前还没发现有天线卖,只能再买新接收机了。

网友(2020-10-15):
引用 网友B:
昨天找到我的失控的原因了,接收机天线末梢没了..............所以距离远了或者被电机遮挡就会失控。

...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接受天线是由屏蔽层和芯线组成,末梢是没有屏蔽层的芯线,末梢短了把屏蔽层切掉一节就好了,注意露出来的芯线长度和原先必须一致。

网友:
舵面忽然没反应就是失控了,只是某一个特定舵面没反应,一般都是线路接触不良,把整条线路都换了就可以了  舵机  Y线  控制板  接收机,如果能排查出来最好,不能就只能换整条线路了,半油门打舵  用力拍飞机有时可以发现哪里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各位建言,大概1个多月前给飞机换了个接收机,之后飞了几十起落至今没再出现异常,就先不管了。

网友:
昨天飞涡喷,飞机到了我的肩膀后面天线头部指向的方向,打副翼半天没有恢复,吓一跳赶紧转身用天线侧面对准飞机救回来。好悬,这要是炸到人可赔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