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JBUG 试飞失败 求分析

楼主(2020-08-10):
组装总重量55g    7MM减速组   试飞感觉拉不动呢  第一次玩微型飞机   想不明白了,求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

55克

网友:
这款飞机的机翼有较大的迎角,7㎜空心杯拉力可能弱了点,换8520空心杯电机减速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或者减小机翼迎角也可以飞!

网友:
先用电子称测一下拉力,
有些减速组是要2S供电的,在1S供电时拉力很小,还不如720空心杯直驱。我大概测了一下,2S供电的8520减速组在1S供电时拉力约28g,720直驱约40g.
而且我把720电机用在66g固定翼上,也是能飞的。

网友:
用8520减速组就OK啦!

楼主:
嗯,我也是怀疑我这个问题,是不是2S的,那怎么鉴别减速组是1S还是2S

网友:
你这个少将怎么来的      换伟力那个8MM减速组  用 电池 200毫安

网友:
你这图有点少,看不出翼型啥的,我之前也做了个jbug,7mm减速组,还是微型直线舵机的接收,也飞不起来,怀疑是翼型的问题。

看你这好像是个套件,如果正常安装的话可能就是动力不足了

楼主:
嗯,是宝买的套件,组装很顺,重量也不超重。飞的时候感觉就是拉力不足的样子,机子上扬很厉害。

网友:
买的尘飞航模那款飞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5克

重心找好

楼主:
这个重心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楼主:
多谢老大们的支持,飞机顺利起飞了,最后问题点就是动力不足。

网友B:
做为jbug的资深玩家,悄悄告诉你,这个动力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为jbug的资深玩家,悄悄告诉你,这个动力选错了

第一次玩小飞机,配合确实不太懂,还望告知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为jbug的资深玩家,悄悄告诉你,这个动力选错了

所以我看了一个小时制作过程后,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为jbug的资深玩家,悄悄告诉你,这个动力选错了

帽子,这个一般啥动力啊,必须8mm减速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为jbug的资深玩家,悄悄告诉你,这个动力选错了

你家的jbug呢,咋没了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目前爽飞,有两个问题你注意下,一头要重一些,二检查桨叶,有的桨叶是弧线弯曲的,推力不足,我换了其他家的桨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