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电机问题

楼主(2020-08-11):
一推到中油门往上,电机就卡一下然后转   求大佬告知原因  谢谢!!!

网友A:
1、确认2个电调行程是否已重新设置
2、双发电调接入接收机是Y线?一般说要把其中一个电调的信号线的红线拔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认2个电调行程是否已重新设置
2、双发电调接入接收机是Y线?一般说要把其中一个电调的信号线的红线拔 ...

请问我一起校准的,要分开来校准吗
来自微站

网友A:
如果是Y线接入接收机,电调电源线也是并联的,一起校准就好;
如果电调电源线是分开的,那就分别校准后,信号线才用Y线接入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Y线接入接收机,电调电源线也是并联的,一起校准就好;
如果电调电源线是分开的,那就分别校准后, ...

那就不是这上面的问题了,我都试了
来自微站

网友:
除此外就检查线路有无松动、缺相了。

网友B:
检查香蕉头,这是典型的缺相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香蕉头,这是典型的缺相问题。

他不是一直卡  他是一直转着  然后突然卡一下

网友C:
这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吧,你用的不会是最近tb上那款八块的电调吧,拉高油门会导致刹车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吧,你用的不会是最近tb上那款八块的电调吧,拉高油门会导致刹车那个

我也不知道  我咸鱼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  我咸鱼买的

要不你只接一个电调看看有没有刹车的情况,用y线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单个电调没问题的话可以尝试用混控联动一个空着的通道,一个电调插一个通道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应是电调的问题,我换了电调就好了。你也可以换别的品牌的电调试试。

网友D:
是不是中特威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中特威的电调?

不是啊  是simonk

网友D:
你这个飞机是双发,两个电机都是同样的毛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飞机是双发,两个电机都是同样的毛病吗?

已经处理  电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