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1想改用航模3s电池,有ev2400有大神知道怎么写电池板 ...
御1想改用航模3s电池,有ev2400有大神知道怎么写电池板数据吗?

楼主(2020-08-11):
御1想改用航模3s
电池
,有ev2400有大神知道怎么写电池板数据吗?

网友A:
御1是3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御1是3S吗
是

网友B(2020-09-13):
电池板还要写数据,直接通电不能用吗

网友C:
不能 和飞机有通信

网友D:
用原电池保护板,后换3S锂电,这样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