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0-700级的飞机,准备用2s直驱,电池应该选多大的容量和C数

楼主(2020-08-12):
如题,想用2s直驱,不知道应该怎么选电池,请有经验的老鸟赐教一下。

网友A:
我的logo600用15
00mah,25c。飞八个起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logo600用15
00mah,25c。飞八个起落没问题。

请问一下,您用的是哪款舵机吗?

网友:
BEC+超级电容

网友:
用bec加电容省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您用的是哪款舵机吗?

Deko3300,3125高压无刷舵机

网友:
FutabaH700用2200 35c以上

楼主:
好的,基本上明白了,1500-2200、35c左右就能满足要求。多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ko3300,3125高压无刷舵机

哥们飞机什么配置,加电容了吗,3系耗电,用1500飞7个起落不会陀螺仪低压重启吗

网友:
飞了一年多了,好好的。

网友:
我是直接买穿越机的4s 1500电池,拆成两个2s 1500。爆发电流足够,还轻一些(别买高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ko3300,3125高压无刷舵机

我之前就是这款舵机,用2S  800MAH电池,飞3起落,下来还有3.8V以上
后来用好盈200A,加电容,正常飞行完全没问题

网友C:
直驱bec还是直驱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驱bec还是直驱电机

是2s电池直驱接收机、舵机和陀螺仪,电调不带BE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就是这款舵机,用2S  800MAH电池,飞3起落,下来还有3.8V以上
后来用好盈200A,加电容,正常飞行 ...

这个舵机都说耗电,我用的2S 2200 35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舵机都说耗电,我用的2S 2200 35C

请问2S直驱的话,插电顺序有讲究吗?应该先查接收电还是电调电??

网友E:
先插接收机再插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插接收机再插动力电!

多谢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2S直驱的话,插电顺序有讲究吗?应该先查接收电还是电调电??

肯定先插接收、保证飞机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先插接收、保证飞机可控

收到感谢回复,另外我有一组花牌的6s1500mah的电池拆开组3组,接头和线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感谢回复,另外我有一组花牌的6s1500mah的电池拆开组3组,接头和线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XT60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舵机都说耗电,我用的2S 2200 35C

我也曾用过2200,因为能飞很多次,
用800飞3次还有3.8-3.9V的,感觉也够用了,而且轻巧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曾用过2200,因为能飞很多次,
用800飞3次还有3.8-3.9V的,感觉也够用了,而且轻巧一点。

加电容了吗,他们有说小容量电池放电能力不足会瞬间掉电压导致陀螺仪重启

网友F:
个人不建议加电容,直供用2S1500 25-35C足够,费电的3-4起落,省电的6-8起落,基本上飞3起落就测一下直供电压,单体3.9一下就换另外一块,准备3块足够你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电容了吗,他们有说小容量电池放电能力不足会瞬间掉电压导致陀螺仪重启

用2S直供就不用加电容。
后来用好盈200A BEC 就加了,还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不建议加电容,直供用2S1500 25-35C足够,费电的3-4起落,省电的6-8起落,基本上飞3起落就测一下直供电 ...

学习了,为什么3.9就换电池了呢?正常不是应该到不低于3.7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为什么3.9就换电池了呢?正常不是应该到不低于3.7吗?

防止低压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止低压重启

好的学习了!多谢!

网友(2020-11-06):
先把电机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