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et12设置问题

楼主(2020-08-12):
我想搞个襟翼延迟,但是面板所有开关都已经有需求,同时看了一下遥控器里面延迟设置,几乎可以常开,相应不需要延迟的通道设定0延迟就行了。但是遥控器必须有个开关进行操作打开才行(这里不知道是不是有小伙伴可以设置默认常开的),然后翻来覆去,看见背面侧边有个带中位点的拨杆(RS),将开关设定到这个上面后,倒是也可以用,但是不知道这个正常是用作干啥的?这样设置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另外VR那些拨轮又是做啥用的?操作云台那些么?)
开关如下

网友A:
按我的理解,没什么问题,遥控器上除了摇杆和微调固件有特殊对待,其他都可以一视同仁,你怎么分配就怎么工作,没什么特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没什么问题,遥控器上除了摇杆和微调固件有特殊对待,其他都可以一视同仁,你怎么分配就怎么工 ...

好的~我担心别有的默认功能在里面就好了

网友B:
不用担心,你在通道自定义里,选择你需要的开关通道就行,没选中的,就是无效。不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担心,你在通道自定义里,选择你需要的开关通道就行,没选中的,就是无效。不会影响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