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

楼主(2020-08-12):
直机玩家准备入坑,不知道选哪个好,也不懂,所以来问问

网友:
trx 的吧,毕竟保有量大,硬通货。后者的金属件虽多,但国内品牌的精度挺一般的

网友A:
跟我们爬山小队爬过山的金属车。基本回来都变成TRX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们爬山小队爬过山的金属车。基本回来都变成TRX4了

可以拉一下微信群?1359013838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trx4

加个微信了解一下13590138389

网友:
选贵的买

网友C:
同直机玩家,也入坑了攀爬,易控牧马人,升级了开山斧套装锤子舵机nb4遥控,然后各种心情件,后来发现升级的钱比原车还多。。。看来攀爬也是个不小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直机玩家,也入坑了攀爬,易控牧马人,升级了开山斧套装锤子舵机nb4遥控,然后各种心情件,后来发现升级 ...

我也发现了,都不便宜,动不动比飞机还贵,但是升级完后期就没什么费用了,损坏度不高,还行吧

网友C:
建议还是trx4,前后差速门桥可玩性高很多,没差速开关平路跑起来很不舒服,然后搞个开山斧套装,低速线性扭矩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trx4,前后差速门桥可玩性高很多,没差速开关平路跑起来很不舒服,然后搞个开山斧套装,低速线性扭 ...

我已经准备入KM5了,三把锁,可玩性高一点,也符合我的需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准备入KM5了,三把锁,可玩性高一点,也符合我的需求

豪横!不过确实一步到位比较好。
买个低配的然后各种折腾升级,确实不太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豪横!不过确实一步到位比较好。
买个低配的然后各种折腾升级,确实不太爽。。。

了解很久了,感觉这台不错,我比较喜欢一步到位,后期不想折腾了,费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很久了,感觉这台不错,我比较喜欢一步到位,后期不想折腾了,费钱啊

km5配置不太了解,但如果不是开山斧的话真心建议换换,b站搜搜开山斧,那种低速线性和类似直机的定速技术真心牛逼,还能陡坡缓降,貌似攀爬电调就开山技术最先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t4

准备入KM5了

网友B:
km2、km5我都接触过,和trx4比,无论底盘还是车壳做工都不在一个水平上,而且多一个单独的后驱实际意义不大,trx4自带的定速巡航、陀螺定向功能很帅,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km2、km5我都接触过,和trx4比,无论底盘还是车壳做工都不在一个水平上,而且多一个单独的后驱实际意义不大 ...

可以加个微信了解一下?我的微信号13590138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