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380金鱼尾问题-换掉塑料尾桨夹

楼主(2020-08-12):
入手了两台兔子,一个普通版380、一个evo。先组了普通版兔子380(练习炸鸡成本低一些)。

试飞金鱼尾,mb感度怎么调都不行!后来听老司机讲陀螺仪要用金脑2,于是按了金脑2,但还是无济于事!果断放弃了普通版380....哈哈哈开始组evo!

evo版本的头罩和碳纤维尾管好评!很漂亮!不足的地方还是塑料尾桨夹,组好试飞果然是同样的问题,金鱼尾严重!然后各种调试检查依然解决不了,于是升级了金属件。

升级后试飞金鱼尾消失不见了……开心!

再升级一下骚骚头罩,完美!

网友A:
这都能买o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买o4了

买过o4,都要尝试一下嘛

网友:
一斤50收塑料380

网友:
期待小罗出480的金属尾巴,虽然我的金鱼尾用金脑解决了~

网友B:
结构问题比较大,尾巴塑料软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问题比较大,尾巴塑料软不靠谱

塑料尾巴虚位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尾巴虚位太大

机械问题排除掉再调陀螺仪,其实机械没问题了基本金鱼尾也没了

网友:
我全部都是原装的配件,用MB一次解决金鱼。

网友:
塑料尾巴换金属就改善,有可能是塑料本身这边设计的不行。导致夹紧尾桨后出现变形,挤压推力轴承运转不畅造成金鱼尾

网友:
金总,豪气

网友:
高价收同款金属尾桨夹,谁有吗~~~

网友(2020-09-12):
用富丽360尾桨夹,可以不

网友:
事实证明,金鱼尾在调整陀螺仪无效时基本就是机械问题了。只是有时问题很难发现,静态顺滑不一定在旋转时也顺滑,毕竟尾桨转速高达几万转呢!离心力巨大。

网友:
桨夹还是金属的好搞,塑料的机械性质就是受温度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