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装新机,再飞再浪。

楼主(2020-08-12):
新机配置:
电机  朗宇3代2207  kv2580
电调  emax 45A
机架  iflight  xL5  v4
摄像头  Run Cam noenix 2 Nazo
图传  panda  5804 x1
飞控  speedybee  F4
gps  非凡
桨  T-motor  5147

网友:
天线固定是软的么

楼主:
是,机架带的TPU打印件。

网友A:
2.4g遥控的话可以不用装gps了,鸡肋,还增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遥控的话可以不用装gps了,鸡肋,还增重。

一点点重量不影响,加个gps能显示速度,高度之类的数据,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网友:
续航多少

楼主:
花飞5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