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20-08-12):
这种情况如何消除啊?照一个模友做的用皮筋做的减震支架,可是抖的太厉害。

下面是视频抖的厉害。
要怎么弄视频才能不抖呢?请教各位。。。。。。

网友:
这是飞机抖,查一查电机的安装。

网友:
多此一举,不要所谓的减震支架试试,再抖就把桨做平衡。

楼主:
浆已经平衡了。以前的视频图像很模糊,就是震动引起,现在清楚了但是摄像头的坐一抖一抖的。

网友:
无电子防抖功能

网友:
这样可得的话

网友:
减震 是由弹簧 和阻尼共同参与的,你这没阻尼器件,底下垫上海绵试试

网友:
旧cd机上有三个圆形的阻尼垫。可以去废品站淘一个,用两个就很稳当

网友A:
空气引起的震颤。
看看在大风天气的时候,旗杆就会震颤。你的这个震动不是飞机震动引起的。调整一下橡筋的拉力,应该能有所改善。刚开始没有这个装置的时候,图像模糊,是高频震动,现在出现的图像抖动,抖动频率和原来的不一样了,在底部加一块柔性材料,来改一下震动频率,可能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这是云台太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引起的震颤。
看看在大风天气的时候,旗杆就会震颤。你的这个震动不是飞机震动引起的。调整一下橡筋的 ...

有道理,谢谢。请多指教。

楼主:
各位都是怎么弄的呢???

网友:
橡筋太软,用粗点的橡筋气门芯拉紧点再试试。或者不用这个减震,直接粘上厚点的泡沫双面胶,也可以再加魔术贴,也有减震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