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14SG升级固件失败

楼主(2020-08-12):
目前固件V7.0,网上下到V9.0的固件,完全用论坛的教程, 用 T14sgUpdate.exe 无法将文件写入SD卡,提示为:
The valid file system doesn't exist at the SD card.
The copy to the SD card failed.Confirm a card and reexecute whether or not it is a data.

换了SD卡、读卡器、电脑,都不行。电脑系统为win10。
求助大神,怎么办呢?

网友:
sd卡的文件系统换一下,换成FAT32格式的看看

网友:
我记得应该是先用遥控格式化一下存储卡

网友(2021-01-30):
你固件在哪下的

网友:
我没找到下载地址

网友A:
最新固件更新了什么呢?

网友(2021-03-12):
引用 网友A:
最新固件更新了什么呢?

主要更新的是回传的设置

网友(2021-10-06):
网站推荐一下

网友(2022-05-25):
同求固件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