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DROID图传接收机的画面太模糊

楼主(2020-08-12):
我在买了一套图传+接收+摄像头套装,收机放的画面太模糊了,OSD上的字都看不清。跟网友发的视频对比画质相差太大了。我接收其他人的图传画面也很模糊,屏幕是全高清的安卓平板,所以应该是接收机的问题。是我没设置好还是这个图传接收机质量差呢?上述套装花180多块在TB买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180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建议小飞手4,我感觉是模拟里最清楚的。

网友:
其实并不是接收机的问题,只是你用平板看的时候是1920*1080,而实际分辨率只有D1,明显的将图像扩大之后就会出现马赛克

楼主:
便宜的东西模糊点能接受,但字都看不清实在没法用。朋友们帮忙推荐一款OTG接口的接收机吧,不用像小飞手那样带显示屏的。价格最好在200左右

网友:
这就是正常画质,模拟图传画质本身就很差了,手机接收机的画质比一般模拟接收机更差,再加上你这屏幕大,马赛克就更被放大了,画质尿崩。

网友:
大疆解决你一切烦恼

网友:
我也用这个接收机,画面比这能好些,会不会是发射机不行或者摄像头太差。

网友A:
我的接收机很容易闪屏,你的也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接收机很容易闪屏,你的也是吗

我的闪屏倒是没有。

楼主:
对我来说,要用钱解决的问题就是大问题
我在地面站把OSD字体设置尽量大了,勉强能看清。先凑合着用吧。
我的机器200块钱买的特价机(PNP配置),写的是600线的摄像头,实际感受还不如VGA的分辨率。都是便宜惹的祸…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来说,要用钱解决的问题就是大问题
我在地面站把OSD字体设置尽量大了,勉强能看清。先凑合着用吧。
我 ...

是的,凑合用吧,这价格要啥自行车

网友:
楼主飞了吗,这个图传延迟能接受吗,我看商品页面上写的0.1s的延迟,菜鸡是不是容易炸鸡啊

网友:
手机接收本来效果就差,不知道为啥还有人用

网友:
换个显示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