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X16S Jumper R1+ F3 飞控

楼主(2020-08-12):
配置是 TX16S Jumper R1+ 用 F3 飞控

飞行4分钟左右,TX16S 不停 BB BB 叫不停,

但有时候飞 7分多钟,也没有报警。

有设置语音,TX16S 设置的报警,都是说 英文的,

搞不懂,BB BB 到底 警告我什么?

楼主:
Jumper R+ 的 rssi 有接上F3, Tx16s 上看 RSSI 读数,读数一般是 70-85左右,距离不远不会超过20米,没有低过 警报,就算低了,也会发英文警报,

就是听到 BB BB 警报,立即停飞了,

是控的设定问题吗?

楼主:
在 youtube 上找到一条片,情况一样,个控不定BB 叫,个鬼佬 话有 Bug ,他不管了直接飞到没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 youtube 上找到一条片,情况一样,个控不定BB 叫,个鬼佬 话有 Bug ,他不管了直接飞到没电

你也可以不管它。

楼主:
我用这个控和 Jumper R1 接收,还有一个问题, 接收回传电压Rxbt 读数是 零。

和 Tx16S的 突然BB 报警 叫不停一样,

还未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不管它。

我昨天飞了一次,没有BBB叫,
我今日又飞,叫了,BBB,

我关控再开控,仍然BBB叫,再关再开,不叫了。

所以我改了 Sound-Mode 改 Alarm

虽然没有了按键声,TX16S ,不会乱叫了。有 Bug

网友B:
我的tx16s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tx16s也是这样

你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还是可以继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