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油门校反向了,如何调整回来?

楼主(2020-08-12):
如题,重新校了好几次,依然是反向的。怎么个弄才能正向?

网友:
改一下遥控器油门方向不行吗?

网友:
把三根电机线随便两根对换一下插头

网友:
电调设置一下正反转

网友:
真不知道你要表达啥?

网友:
油门通道设反向。

网友A:
如果是控的摇杆反向了就调遥控器里,如果是电机转向反了,就把三根电机线中的两根对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控的摇杆反向了就调遥控器里,如果是电机转向反了,就把三根电机线中的两根对换就好了

网友:
估计楼主是把油门的高低搞反了,最高点油门最小了。在遥控器的舵机相位调到反相就好,一般油门的相位都是反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