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4 飞控可以开双8K吗? cpu占用是不是保持在60%以下比较安全?

楼主(2020-08-13):
如题;
我一直开双4k,没敢开双8k,怕cpu占用太高处理不过来;
是不是要上f7了?

网友A:
F4一直是双8K用的
不过F4如果开了RPM滤波最好还是双4K
4K和8K区别其实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一直是双8K用的
不过F4如果开了RPM滤波最好还是双4K
4K和8K区别其实并不大

哦哦  明白了  感谢兔大

网友B:
普通的F4双8没问题,我就1个小鸡的F4 aio 集成12A的开双8就无法解锁双4就正常。。。。

网友C:
4.2.1版的    陀螺仪更新频率  不能改是怎么回事,有办法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4.2.1版的    陀螺仪更新频率  不能改是怎么回事,有办法改么

4.2固件后陀螺仪刷新率和DSHOT相关联
DSHOT300是4K  DSHOT600是8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F4双8没问题,我就1个小鸡的F4 aio 集成12A的开双8就无法解锁双4就正常。。。。

都是F4,小鸡一般是F411,大鸡是F405。前者要慢得多~

网友:
再买就选F7吧。用F4开双8k把黑匣子,气压计,罗盘,加速计都关掉。rpm滤波很占cpu

网友D:
f4的体质双8没有问题。随着bf的优化以及对高频信号采集的实践,开双8的意义已经不大了,要相信bf的默认值是一种大量实践后的结果。特别想追求高频,可以直接玩rf,f4双32k,酸爽至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f4的体质双8没有问题。随着bf的优化以及对高频信号采集的实践,开双8的意义已经不大了,要相信bf的默认值是 ...

嗯,是看f7都开了8k,是不是频率高点是不是能更加丝滑,哈哈

上面兔蛋说4k8k区别不大,就不纠结了。用4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是看f7都开了8k,是不是频率高点是不是能更加丝滑,哈哈

上面兔蛋说4k8k区别不大,就不纠结了。用 ...

bf也是有心酸泪的,有个视频,你可以找一下。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了采样率越高是引入新震动的原因之一。所以,自那之后什么双陀螺仪,编号更高的陀螺仪都逐渐退出了穿越机舞台,重回mpu6000时代。采样率也就这样从最高16k重回2k、4k……。

楼主:
引用 网友D:
bf也是有心酸泪的,有个视频,你可以找一下。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了采样率越高是引入新震动的原因之一。{:1_ ...

对,这个陀螺仪我是有印象的,当时上了更好的以后单独给陀螺仪还加了减震,更复杂不说,体验并没有多大改善,后来又换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