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t模拟器夜航怎么设置

楼主(2020-08-13):
next模拟器里有一架夜航的直升机,可就是不知道怎样可以让场地变黑夜。

网友A:
有一个场景就是晚上的 下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场景就是晚上的 下载就好

哦这样啊!我去找找多谢回帖。

网友B:
这个模拟器和凤凰模拟器 那个好?还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拟器和凤凰模拟器 那个好?还是差不多?

这个比凤凰好多了!除了场景和建模很好以外,主要是手感模拟的跟真机更接近了。

网友:
有夜晚场景,还能调时间对应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X3D Nightfly

我怎么没找到这个场地

网友D:
这个模拟器和G7比怎么样?我感觉G7的有副翼机比较真实,但next试玩版没有有副翼机,都是无副翼的,所以没法比较,不懂LZ的有没有有副翼机模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拟器和G7比怎么样?我感觉G7的有副翼机比较真实,但next试玩版没有有副翼机,都是无副翼的,所以没法 ...

我个人觉得G7比凤凰模拟的真实但视觉效果不好,Next是结合了G7和凤凰的优点,既有凤凰的视觉效果真实度也比G7有了提升,关键还比G7资源用的少,也就是对电脑的配置要求适中(G7相对要电脑配置高很多),这是个人的见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觉得G7比凤凰模拟的真实但视觉效果不好,Next是结合了G7和凤凰的优点,既有凤凰的视觉效果真实度也 ...

我还在飞有副翼,所以关心有没有有副翼的模型,LZ能告知吗?最好是450的有副翼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在飞有副翼,所以关心有没有有副翼的模型,LZ能告知吗?最好是450的有副翼模型。

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模拟器的手感绝对不可能做到和真机一样,(我认为连接近都很难)因为相同的真机不同的调教手感都会相差很多,所以我认为模拟器的定位其实是给大家练**脑的条件反射的记忆用的,还有练习新的动作需要在模拟器上验证很多遍后再上真机的。因此模拟器永远是服务于真机,不要试图能代替飞真机所打给我们的欢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出的模拟器好像都没有副翼机型了

哦!好的多谢啦,那幸好没闲鱼99的,不然也没用,无副翼手感和有副翼手感完全不同,因为我没飞过无副翼的,所以不能在模拟器里面用无副翼练习,不然真机会很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场地需要下载吧,你找找

找了,下载列表里没有,而且我也全下载下来了,真的是醉了。

网友E:
学习下~有pojie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下~有pojie版么?

咸鱼上有9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就是这个

哈哈解决,原来要选夜航飞机天才会变黑,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