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盈佳乐12A F3 变砖头求助

楼主(2020-08-13):
飞盈佳乐12A F3  刷固件失败后提示重启 进入bootloader

按照论坛和b站的教程 折腾了一晚上
现在按boot健连接电脑都是 都是这个接口  不知道是不是boot键坏了

强行刷固件都是失败的 ,软件也无法失败出stm32接口

楼主:
现在飞控上面只有一个红灯长亮  绿灯不亮

楼主:
是不是我这个老主板安装的驱动不对

网友A:
这个飞盈佳乐f3,可以直接用bf刷。什么都不用弄,boot键也不需要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盈佳乐f3,可以直接用bf刷。什么都不用弄,boot键也不需要按

哈哈 之前翻帖子 看到你也是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的呢
我现在直接用bf刷 提示 (重启  进入bootloader )
点刷固件      (重启 进入bootloader  失败)

我这边不管按不按boot按钮 电脑只识别到了 cp2012的端口

网友:
只要识别了端口就行,然后我什么都没有管直接刷的

网友:
刷固件那里有个选项要勾上。忘记是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啦,无重启序列和全盘擦除都试了。不知道是不是zadig怼了好几遍的原因。那个飞控应该选spracingf3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啦,无重启序列和全盘擦除都试了。不知道是不是zadig怼了好几遍的原因。那个飞控应该选spracingf3吧
...

zadig没有用过,包括f4都没有用过,f4用的impulseRC,这个傻瓜式,一键操作

是选f3
实在不行你换台电脑试试看

网友:
F3不用zadig,插上直接刷,除了手动波特率勾上其它全关就可以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