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大,老铁。MB陀螺仪怎么升级,硬件有了,需 ...
求助,各位大大,老铁。MB陀螺仪怎么升级,硬件有了,需要哪些软件

楼主(2020-08-14):
约详细约好,谢谢

网友:
官网下载软件直接就打不开

网友:
用电脑就用usb的调参线,这玩意可以自己做,很便宜。参考这个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D7%D4%D6%C6AR7200BX
还有么就是蓝牙调参线,这个貌似没法自己做,只能买。
蓝牙的可以用手机调参,很方便。USB的只能用电脑调参,外场得带个电脑。
蓝牙的APP和电脑的USB都可以升级
电脑端用的Studi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