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轻木小飞翼的重心计算

楼主(2020-08-14):
自制轻木外形仿的FT-spear机型,考虑到飞翼的重心很关键,又因为是轻木材质,不像泡沫那么耐摔。所以重心的确定要花一番功夫。大家都知道飞翼的计算有公式的。只需知道:翼展,翼根,翼尖,后掠角度便可计算。但是我这个飞翼中间有一块像长方型的机舱,该怎么跟好准确的计算呢?是像左边那样,直接向中间延伸,想像成一个标准的三角翼,还是向右边那样把中间这个方舱去掉,两边往中间靠,这样的话翼展变小了。请教一下直接用中间的数据?还是左边延伸后的数据?还是右边省略方舱的数据来计算重心呢?

到时候再上首飞视频分享给大家

网友A:
感觉可以按比例做一个小的,手抛确定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以按比例做一个小的,手抛确定重心。

轻木,小炸都会很容易受伤

网友:
我上次做了一架ft p51,也把机翼前缘改得更圆滑,改变也挺大的,结果重心位置差不多还在那,我觉得你这架重心位置
还是根据ft的位置应该差不多

网友:
计算出来的重心也是个参考值,改怎么作就怎么作最后通过试飞确定重心。

网友:
我觉得忽略机舱好一些 只计算机翼
另外这三种计算出来差距应该不大,误差在4厘米以内,取重心最靠前的一种
飞翼这东西,头重点好飞,日后再慢慢后移重心,有飞控也可以适当后移重心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机舱带不带升力呢?
如果机舱无升力,那按右边的就行了。
如果机舱是升力体型,那按右边的算出来再略前移。
不过实际适宜重心和翼型有关,最后还是要试吧。

楼主:
猫总威武…这个头像很亲切

网友:
两个副翼上翘3毫米左右,只装舵机和接收机,找个软草地手抛试重心,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轻木机试错成本高,尤其首飞时。建议做个钢丝简易起落架,头重一点,飞不起来,也比首飞炸烂强很多。手抛的话,找草地或草丛去首飞,还有机会纠错。

网友:
左边延伸后的的数据(再前移0.5~1cm)。小飞翼机头最需要保护(防撞帽),何况是轻木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