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尝试做一架小CUB

楼主(2020-08-14):
近日做了一架Cub,目的是想尝试做个直驱的小机,减速组桨太大,想用手头的现有电池做个最小的机,电池有130、150、180的。翼展35cm,机长26cm,2mmKT,部分结构用的5mmKT,用了716带55桨,911接收,带电池总重28克。大概测试了一下,按照当时介绍这个716的拉力估计有20克,不知道是马达太久没用了,还是911的电调输出电流低,感觉动力不是很足,不知道能不能飞。我换了大功率的8520,感觉拉力变化不大,而且电压稍低点就抖舵,如果大家有更合适的配置请推荐一下。目前小区还是封闭阶段,等可以出门了我再试飞、更新。

网友A:
什么地方还在封小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地方还在封小区

新疆,想了解详细的吗?

网友B:
你的电池不行了。换个新的同时换大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池不行了。换个新的同时换大一点点

电池坏了怎么看出来的,我这还有Eflite的电池,也是这样啊,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坏了怎么看出来的,我这还有Eflite的电池,也是这样啊,请赐教

电池电阻大,电流不够。全油接受不够电流。

网友C:
机鼻这么大,气流遮挡会很严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鼻这么大,气流遮挡会很严重吧

现在还不确定,如果能飞起来的话,粘上侧面,再修一下机头。

网友:
不换7mm减速组很难飞起来哦

网友(2020-09-27):
漂亮,应该差不多,机头要是再小一点更好。最近老看到你用2mmKT板,是自己切的还是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