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器如何选择

楼主(2020-08-14):
刚入坑船模1个月,快毒发身亡了,B6充电器4A充电发热很严重,无奈买了个5块钱小风扇从温控接口供电,但这不是长久办法,大佬们用的什么充电器,最近看见D6充电器不错,配个DC电源240W24V10A可行吗?

网友A:
B6平衡是很慢的!
我是玩直升机的,建议如下,仅从参考:
1、UNA9,最大8A充电,但是都是从平衡头过的,8A充电平衡头会非常烫!
2、艾斯特,型号非常多,淘宝搜一下,看看哪个适合自己就行了!
3、直接一步到位,买iCharger 308duo(支持8S ,双路30A,1500W) / Revolectrix品牌GT1200(支持8S ,单路1200W)  /  艾斯特P30(支持8S ,双路30A,1500W) 等!!!

网友B:
2楼说的对。如果决定了长期玩下去,充电器没必要省钱,这关乎电池寿命和安全。至于充电器选择看你的需求,也就是最大功率,按5c最大电流充电,乘以电压就是你需要的功率,大电池多那308起步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不需要那么大的功率,d6也挺合适,而且也不贵。

网友C:
便携的可以考虑单路的icharger x6 x8
外场充相当方便
艾斯特故障率这个有点看脸,不出问题那就是个好充电器
UNA只适合在家里充,充电太慢,大电池就别考虑了,输入电压最大也只能到14还是13v来着。优点平衡电池精准
D6没用过,不作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平衡是很慢的!
我是玩直升机的,建议如下,仅从参考:
1、UNA9,最大8A充电,但是都是从平衡头过的,8 ...

看来看去还是UNA9性价比蛮高的,8S我用不到,关键是价格太贵了买不起,谢谢!

网友D: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如果决定了长期玩下去,充电器没必要省钱,这关乎电池寿命和安全。至于充电器选择看你的需求, ...

都那么凶残的吗?我都是1C充电的,学习了

网友E:
hota D6可以,买那种不带电源的那种,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刚入坑,没那么多的闲钱玩,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携的可以考虑单路的icharger x6 x8
外场充相当方便
艾斯特故障率这个有点看脸,不出问题那就是个好充电 ...

目前还在起步间断,电池才8块,先买个稍微便宜点的500左右的,玩的时间不多就周末有时间玩耍X6有点小贵,外场充电目前还不考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hota D6可以,买那种不带电源的那种,还不错。

你也用的D6吗,怎么样

网友:
b6充慢一点不行?

网友:
una9适合在家充多个6s以下的小电池,单充6s电就没优势了(电流开大发热),但放电和平衡电池不错。家用还是应该有一个大功率双路,不然会同时开好几个机器

网友:
我就是用的d6+艾默生2200

网友:
预算很充足当然是icharger系列,不用解释。预算一般的话d6是个很好的选择,只要不玩很大的电动,功率是够得,还是双路,对便携要求不是很高就买不带电源版本,性价比高,再淘个600w左右的电源,咸鱼30-50元左右。可以了。

网友:
一般什么电池都不超过2A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那么凶残的吗?我都是1C充电的,学习了

正常2c充,五六块电池玩不停,特别急的时候可以不超过5c充。我玩的飞机都小,电池都不大,一个a9两个d6效率很高。

楼主:
B6真的不行,发热单接口,最大充电5A真的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2c充,五六块电池玩不停,特别急的时候可以不超过5c充。我玩的飞机都小,电池都不大,一个a9两个d6效 ...

我的电池2C冲的话,算上续表也能用20A了,那就买个D6吧

网友:
b6功率小,大电池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