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箭D03018舵机正反向选择问题

楼主(2020-08-14):
各位大神好,向大家请教问题:
组装了一台K120的机体,主控板是亚拓150GRS陀螺仪,斜盘舵机想用蓝箭D03018舵机,现在不知怎样选择三个舵机的正反向,我感觉是,一个正向两个反向舵机然后遥控器螺距通道反向,或者两个正向一个反向,不知对不对,请大大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上图是某宝网页截屏,店家说D03018舵机不能通过改接线来反向

网友:
淘宝有改反舵的线。很小一个芯片。不用拆舵机

楼主:
谢谢提示,好像反向器只能用在模拟舵机上,数字舵机可能不行

楼主:
参考        johnniechang大的帖子”意外的全能977“,如果K120和977一样的话,应该是一个正向两个反向舵机

网友A:
没注意过,我的110,120,130三个舵机全一个方向,不过一个舵机臂反装,另外伟力的舵机线序和其它飞机的不一致,除了中间的线不动,信号线与负极要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过,我的110,120,130三个舵机全一个方向,不过一个舵机臂反装,另外伟力的舵机线序和其它飞机的不一 ...

谢谢你的提示,非常有用!

网友B:
周末刚用两个D03013舵机把我的V120D02S修复了,貌似用的是两个反向的,这1S轴传机子貌似也不错,比九鹰318A硬朗和耐操

网友:
K130的机体来改亚拓150X,估计难度最小。他们的舵机排列是一样的。还不用考虑其中一个舵机改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末刚用两个D03013舵机把我的V120D02S修复了,貌似用的是两个反向的,这1S轴传机子貌似也不错,比九鹰318A ...

02都是正向舵机,正反改向简单也复杂,主要考验动手能力,舵机主板小不好焊接,要调正反舵机电机线,限位器两边正反调线,舵机插头两边正反调线,头大。

网友C(2020-10-23):
建议你到龙辉模型那里直接买反向的蓝箭舵机,你这个机器我也改了一架。有一个舵机管螺距的必须是反向舵机,我主板也转了180度安装才正常控制的。这种舵机自己改反向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到龙辉模型那里直接买反向的蓝箭舵机,你这个机器我也改了一架。有一个舵机管螺距的必须是反向舵机, ...

谢谢,你说得对,已经改好了,很好飞

楼主:
顺便说一下,我是一个正向两个反向舵机,然后遥控器螺距通道取反向,使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说一下,我是一个正向两个反向舵机,然后遥控器螺距通道取反向,使用正常

对,我现在搞成金属旋转头就行了。
我的主板转了个180度才正常,你的估计不用转主板就正常了吧。因为你用了两个反向舵机,我只用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