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电机时不时卡一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14):
装好了F3P全机250g重。
桨:EP8040
电机:T-MOTOR  AT2206Kv1500外贸版
电调:好盈天行者12A
电池:双天2s800mah25c
控:天地飞9通一代72m
接收:天地飞六通72m
地上试机时电机会时不时突然停一下像断电一样。是什么问题?接收?电调还是电机问题?

楼主:
电流没过载电调有点热。但是电调用在2212电机时没卡顿

网友:
电池电压低时,推大油门会突然突然停转, 换个好点儿电调,油门会更丝滑。

网友A:
f3p 250g?严重偏重了。电机一卡一卡可能是虚焊,也可能是电机进沙子导致漆包线破损,有发热症状吗?重新油门校准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p 250g?严重偏重了。电机一卡一卡可能是虚焊,也可能是电机进沙子导致漆包线破损,有发热症状吗?重新油 ...

电机新的没飞过,直接焊电调。50%油门电调有点热不会太热。等回去换2.4g接收试试。我用了大轮子和800Mah电池这里有60克了。80多翼展8mm的EPP加固后多重最好飞?

网友:
感觉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B:
检查下电机漆包线,这配置不规范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  换了电调完美解决

网友D:
2s2206拉不动这个机子,换大电机或者3s电池,你装的太重了。就算是8mmepp。装起来也不应该超过200g。超过200g就用大电机或者3s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电机漆包线,这配置不规范

收到电机看外观做工很漂亮。里面的漆包线也很整齐没发货有异常的松动和颜色。这架机要什么配置呢?我试过
2212KV1000
1047桨
20安电调
3s2200
400多克更难飞。太软了机子重会变形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  换了电调完美解决

这个电调我之前用在2212KV1000的电机不装桨是没问题哦。请问您当时也这样问题时是什么配置?后来换了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2206拉不动这个机子,换大电机或者3s电池,你装的太重了。就算是8mmepp。装起来也不应该超过200g。超过20 ...

加强用的是1mm碳棒了。推杆有1.5mm钢丝加2mm玻纤杆的已经比钢丝轻了斤十克吧。起落机用3mm含碳量不高的碳棒和大了点的轮子。实不不知道减去这些还能怎么偷轻了。舵机是银燕08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到电机看外观做工很漂亮。里面的漆包线也很整齐没发货有异常的松动和颜色。这架机要什么配置呢?我试过 ...

电机内部漆包线肯定不会轻易怀,电调和电机连接处,还有电机伸出的一部分线,也许有断的地方,你这飞机建议2206 2304、2305、2306电机,3s电,2s也可,kv要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内部漆包线肯定不会轻易怀,电调和电机连接处,还有电机伸出的一部分线,也许有断的地方,你这飞机建 ...

KV高桨小会快点。飞机刚性又不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V高桨小会快点。飞机刚性又不够了

Speed 86  刚性不错

网友:
用的啥舵机?还是换电调吧,BEC供电不足也会这样。

楼主:
用银燕08||

网友(2020-09-13):
你那是堵转,原因是电调和电机兼容性不好,如果可以电调调参,那加大进角,

楼主(2021-09-26):
问题找到了。是电调的问题。换了2个30A的电调20%油门测试没有出现堵转。
电调是天行者12A,拆开检查没有发现虚焊和脱焊的地方,给电源和信号线重新上锡问题没有解决。估计是MOS管有问题。下次换了MOS管再更新。谢谢上面的机油热心帮助。

网友:
先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E:
电调受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受保护了
我恢复出厂设置和进角都设置了几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