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电器问题

楼主(2020-08-15):
好长时没有用  现在开始充电就报错82  请问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这个一般在电池充满后,或者电池容量有问题时才会出现的报错

一般我都在冲电站A123时快充满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报错,因为没有对着观察过,我分析应该是在平衡阶段,PL8感觉无法平衡而切断电源输出导致的警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在电池充满后,或者电池容量有问题时才会出现的报错

一般我都在冲电站A123时快充满的时候,才会 ...

我现在不管充电放电都是这样   点开始充电  确认了电池开始充电就立马跳出这个来

网友A:
那应该是你要充电的电池有问题,存放了很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你要充电的电池有问题,存放了很久吧

换了好几块电池试了

网友B(2020-09-20):
我也是放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放久了

你的也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听说换个平衡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买的平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