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贴!关于futaba2008sb接收机灯不亮的问题

楼主(2020-08-15):
不知为何,我用电调线接三通道油门,然后接上电源,等就是不亮,各个通道都试了,都没有用。接收机没问题的,电机电调也是正常的。

网友A:
换个电调试试,没有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调试试,没有5V输出

电调是最低5.5v 亚拓的bl35

网友B:
你得先单独供电一下接收,看看接收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单独供电一下接收,看看接收是不是好的。

接受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