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10的X6遥控器,油门推到顶,遥控上显示也只有70,这个正常吗?

楼主(2020-08-15):
新手,请教各位,伟力110的X6遥控器,油门推到顶,遥控上显示也只有70,这个正常吗?要怎么调整才能推到100?

楼主:
推到尽,显示70,机机也只能离地几公分,而且满电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回事呢?机机的问题?控的问题?请前辈们赐教

楼主:
哦?说明书PDF已下载的,还没认真研究,谢谢前辈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到尽,显示70,机机也只能离地几公分,而且满电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回事呢?机机的问题?控的问题?请前辈 ...

把螺距曲线调高一点。是p开头的英文单词

网友:
正常,因为你用的是自稳模式,他控上默认的就只能油门最大到70。你可以自己调到100。你如果用的是3轴模式,油门默认最大会是100。这都可以自己调整。

网友:
你的遥控器应当是在K130机型的参数上,需要你自己再重新设置一个K110的参数,如果不会就看说明书,如不愿意看说明书就找客服吧

网友:
Reverse
D/R 80 80 80 大小舵量
EXP -20 -20 00 忘记了
T.Curvc 00 45 70 85 100 油门大小
P.Curvc 40 45 50 62 75 螺距大小
Gyro 75 陀螺仪感度

网友:
油门调了最高是70